Solidworks2010三维零件替换了,相对应工程图中标注序号变成问好怎么办???

楼主(2015-08-25):
Solidworks2010三维零件替换了,相对应工程图中标注序号变成问好怎么办???6 w# y3 d$ T) q3 r

网友:
凉拌呗怎么办,重新添加还能怎么办。莫非这点能力都丧失了。

网友:
删了,重新拉一下就像了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选中这个序号的点,重新放到零件上就行啦,不需要删除,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