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INK气动泵上用的一元件,不知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5-08-25):
以上是从BINK气动泵上用的一元件,不知是如何加工的,在此请教各位大侠聚四氟乙烯。

谢谢。

楼主:
材料象是聚四氟乙烯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象是聚四氟乙烯

铁氟龙可以做这么复杂的零件吗?不懂

网友A:
模具成形!

网友(点评):
想一想,成型后如何脱模。

网友:
这种要做模具的,考虑机械加工南辕北辙。

网友(点评):
怎样的模具?

楼主:
可溶性聚四氟乙烯注塑?

网友(点评):
四氟乙烯是热固性塑料,只能烧结。不过有可以注塑的热塑性的氟塑料。问题是怎么做模具。

楼主:
机加工可能性应该小

网友(点评):
就是机加工的。

网友B:
这种形状的塑料波形管用模具制作。
想法不错,只是怎么实现。
成型后如何脱模?
用车加工倒是简单得很的事情。

网友(点评):
前辈,它这个这么软 机加工怎么夹啊。

网友(点评):
棒料,先制作大口和内腔,切断,掉头穿芯棒,制作外面,切槽用10°尖刀,内外算好节距,以大端面定位,普通车床锁紧大拖板,小拖板轴向等分。

网友(点评):
又学了一招,前辈既然这么说,一定是做过了

网友(点评):
确实,我做车工时干过这样的活。

网友:
不懂,关注

网友(点评):
知识需要积累,关注是必要的。

网友:
气泵上的塑料件,应该是易损件之类,量比较大,应该就是注塑加工,内部强制脱模,如是内螺纹,应是旋转脱模,再或者是内模仁为涨套形式。

网友(点评):
认真想一想,注塑的模具能不能做出。

网友:
吹塑加工(blow molding)

网友(点评):
很漂亮的吹塑件,但与首楼工件差别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形状的塑料波形管用模具制作。
想法不错,只是怎么实现。
成型后如何脱模?

有时为了塑件结构的需要,在同一塑件上有不同螺距的内外螺纹,这种塑件结构,过去采用外螺纹在模具内脱模,内螺纹型芯采用嵌件式,脱模时螺纹型芯随塑件一起被顶出,在模外旋下型芯,这种结构劳动强

网友(点评):
是螺纹当然可以,问题是首楼工件是螺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具成形!

这中有内外类似于螺纹的产品,里面的螺纹形状用螺纹抽芯,脱模的时候抽芯转动,外面的螺纹形状用滑块,2个块对合。

网友(点评):
首楼工件如风琴囊,不是螺旋。

网友:
材质是塑料的,机加工的话用什么样的刀具啊

网友(点评):
白钢条翘起6-8度,用线切割制作刀刃。

网友B:
11楼逛逛论坛社友贴出了不少用吹塑制作的类似产品,不过仔细与首楼图片对照一下,还是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
一是工件壁厚,二是波形深度,三是节距大小。
这些差别已经很明显,足够证明吹塑工艺不可能制作出首楼那样的工件。
还有个根本的工艺差别特点。
请注意首楼工件上波形的外缘与内缘,外缘是明显的圆柱面,内缘是锋利的锐边。
吹塑是不可能得到这样形状的。

其实,要判断这个工件是否是吹塑制作,只要楼主看一看在工件外表面有没有分模线就可以了。

网友C:
网上找到了一些类似的产品图片,http://detail.1688.com/offer/1061257772.html?spm=a2615.7691456.0.0.22vOUV,看了产品介绍,确实是车削而成。

网友(点评):
赞赏你的学习态度,知识就是这样得到和积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楼逛逛论坛社友贴出了不少用吹塑制作的类似产品,不过仔细与首楼图片对照一下,还是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 ...

确认外表面没有分模线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了,开心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到了一些类似的产品图片,http://detail.1688.com/offer/1061257772.html?spm=a2615.7691456.0.0 ...

很厉害啊。相比较吹塑的 这种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厉害啊。相比较吹塑的 这种有什么好处?

我想从产品成本和开模的成本上来说,这种用模具难度大成本高吧。具体有什么好处我没做过设计,说不上来。

网友:
我主要接触的是金属机加工,但装配过程中见过加工尼龙件,想想这种材料刚性也能满足加工要求吧。

网友:
厉害 有学 了一招

网友:
车削难道很大啊,报废品很多吧

网友:
车削要用专用工装,不然中间的螺纹怎么车出来。这么软的夹紧也是个问题

网友(2019-09-12):
这个是软的是模具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