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第一次见这样标注的,不理解

楼主(2015-08-25):
如图,某个面上的两个基准孔,基准分别是B和C,面为基准A,该面上的其他孔可以这样标注位置度吗?看到的文件就是这样标注的,第一次见这样标注的,不理解,求详细解释。

网友:
可以这样标,关于位置度的公差内涵也挺多的,同样的几个基准,基准的先后顺利不一样,所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可以拿公差与配合的书好好翻翻,几年前翻过看看,多年没怎么用,又还回去了。

网友:
多翻翻书吧,国标讲的很清楚,我这里有

网友:
我以为啥玩意呢,这东西,看看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的第一卷第2篇第3章—— 形状与位置公差

网友:
完全正确,B、C基准遵守最大实体原则,位置度是基准位于最大实体时给定的,基准偏离最大实体状态时,被测要素得到补偿

网友:
没见过这样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