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杆导程的思考以及疑问

楼主(2015-08-25):
滚珠丝杆是比较常用的标准件,精度较高,稳定性好,运行中噪声小,相信有不少人都用过。

不少多位置高精度的用途的模组,个人也会优先考虑使用丝杆组件。滚珠丝杆非预压型的,大都会有轴向间隙,不同精度等级的丝杆,轴向间隙也就不同,通常来说研磨丝杆的精度要好于压轧丝杆。

下面谈谈个人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疑问:

1.导程是丝杆转动一圈所走过的距离,然而我并没有找到导程与精度有何必然联系。在计算过程中,相同直径的丝杆,导程越小,所能承载的轴向力也就越大;同时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导程大的,启动所需扭矩会比较大。不知各位大侠怎么看待导程与精度的关系?

2.滚珠丝杆大多是配合伺服电机使用,伺服电机通过脉冲控制,应该来说可以在低转速下正常使用,如果导程不同,只是影响丝杆运动的速度,那么大导程应该可以替代小导程的丝杆使用吧?那么怎样合理选择丝杆的导程?小导程丝杆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3.为了保证丝杆的感应器能够复位,厂商推荐原点感应器与极限感应器要间隔两个导程,或者更多,如果间隔小于一个导程,会有什么不利影响?

网友:
修为太浅,就当看热闹了。
1.精度和导程没关系,而与丝杠的精度等级有关系。根据需要的工作精度,选择合适的精度等级。
2.根据最高速度和伺服的转速确定最小的丝杠导程。导程大了,轴径粗了,体积/重量了,加工成本高了,所以合适就好。
3.离得太近,不懂了。

网友(点评):
第二点要补充个导程与脉冲当量的关系。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 导程小所需扭矩小   电机可以选小点的啊

网友:
  导程和负载的运动速度及伺服电机的最高转速、脉冲当量都有关系。这也牵涉到定位精度的问题。

网友:
不太懂,进来学习

网友:
导程只是关系到丝杆转一圈,丝杆螺母走的距离。一般情况下,导程越大,运行速度越高,但是负载越小。
导程和精度没有必然联系。丝杆精度指的是一段距离内,丝杆螺母走过固定长度的精确程度,比如丝杆有很多是用300mm作为一个标称范围。同样10mm导程,C3级别和C10级别差距就很大。同样走300mm,C3级别精度0.008mm,C10就是0.210mm。但是标称都是10mm导程。

网友(点评):
嗯,多谢dymeaststar大侠的补充,让我对丝杆精度级别有了更多的了解

网友(点评):
这个每家丝杠的选型书上都有啊,楼主没看到吗?

网友A:
我们在一款设备上使用22-32毫米的大导程,以获得灵敏的力反馈。。。。

网友:
www.tjtengdaxin.com, 这是我们公司的网站,上面有很多专业的技术资料,而且提供丝杠的三维图和二维图,有超过十年从业经验的工程师提供技术咨询,网站上有他们的QQ,你可以随便咨询。相信一定可以帮到您。

网友:
导程大小 与精度没关系吧,或者相关性很小,
只有 行程或长度 最直接相关,制造精度差累积

网友:
  导程大小和本身的精度是没多大的关系,但是你需要电机来控制的啊,比如导程分别是10mm和1mm的丝杆,你需要控制0.1mm的位移,那前电机需要转3.6°,另一个电机需要转36°, 区别出来了吧!!

网友(点评):
我明白逍遥兄的意思,但现在的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别率都很高,在刚度足够的情况下,大导程丝杆也能实现很小的进给。大导程能达到更高的运行速度

网友(点评):
同样是走5 一个转5圈一个转0.5圈,加减速的设定呢。其实一般情况下,丝杆的精度没问题,结构做得也没问题,但是通电之后就是跑不出来这样的精度,不可否认电气控制方面每个人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点评):
一般能满足使用的时候,如果对电气也了解的话不妨考虑电气怎么方便怎么选,反正也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B:
我在设计当中没用过滚珠丝杠,我是这样理解的,不对请多多指教。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需要综合回答。
假设,假设啊,一个脉冲使电机转动1度,丝杠的导程是10mm ,那么1个脉冲所能引起的位移(转动变直动)就是(10/360°×1°)mm。
一般来说这个系统所能控制的精度,即最小位移量,就是一个脉冲的位移量。当然,也有负反馈。即使再有负反馈,它也没办法移动0.5个脉冲的移动量,不是么?
所以,我觉得系统的精度和脉冲及导程是有关系的。脉冲能转动的角度越小,导程越小,精度就越高。
单独谈丝杠的精度,应该和导程是没关系的。
不对请大侠们一定指出来啊~

网友(点评):
没错,这就是所谓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懂楼主的疑惑,但不知道答案。坐等高人

网友:
本人菜鸟回复:
1。倘若最大负载在电机允许的额定范围内,我会选择用大导程,因为运行速度快,效率高,坦白说导程是根据用途选择的,没有好与不好;导程大是因为内部滚珠直径大,而你说的承载轴向力不是参照导程的,而是依滚珠大小、螺母长度(也可以认为是滚珠数量)而定的,楼上说的导程大了,轴径粗了也是不对的。你信不信同样的公称直径导程可以做出几种,而原因在于丝杆的螺旋线角度,明白?导程跟精度压根就是一个病句,导程是丝杆转动一圈的位移量,而精度是加工后测量值跟真值的接近程度,你做设计的的时候要看精度达到什么程度再去选择精度等级;
2.大导程代替小导程是可以的,只是位移量不同,触摸屏上设置的数值变了,伺服驱动器里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的,你要求屏幕上的数值跟真实的位移量显示一样,修改电子齿轮比,或者屏幕支持内部计算显示;
3.为了让你零错误,要间隔两个导程以上的距离是可以理解的,原点与限位要是离得太近在理想状态下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怕就怕在外部干扰。况且你也安装不了那么近。不是经常逛论坛,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嗯,辉煌兄正解,我也清楚通过负载的轴向力和支撑方式进而确定丝杆的直径。导程越小,钢珠数越多,承载能力也就越大。我在这里列出这点,只是为了比较同直径下,大导程和小导程丝杆的异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设计当中没用过滚珠丝杠,我是这样理解的,不对请多多指教。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需要综合回 ...

这公式让我费解。1个脉冲1度,你还要拿1细分360份?既然一个脉冲为一度,那么一圈就是360个脉冲,10/360不就等于单个脉冲的位移量了吗?

网友(点评):
啊???我又错了啊,你说的对。领会精神,领会精神,不好意思啊。我改过来。

网友:
楼主非常认真的研读手册,导程和精度没有直接的关系,和轴向间隙有关

网友(点评):
精度,导程和脉冲量存在一定关系,导程大的情况下,脉冲精度高的话,控制精准;反之则。

网友:
1.导程与精度有关系。2.导程与丝杠直径关系大一点。3.运动部件的加减速与位移有关。

网友:
我也觉得没什么关系,我一般速度要求很快的,导程就用大点的,如果速度比较慢,行走的距离比较小就用导程小点的。

网友:
高速的用大导程吧

网友C:
现在回答下你的问题:

1.导程是丝杆转动一圈所走过的距离,然而我并没有找到导程与精度有何必然联系。在计算过程中,相同直径的丝杆,导程越小,所能承载的轴向力也就越大;同时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导程大的,启动所需扭矩会比较大。不知各位大侠怎么看待导程与精度的关系?

   如前面有兄弟说过,同等级丝杠,导程10mm 和 1mm的区别是:电机转1/10圈负载走1mm和电机走1圈负载走1mm,显然,小导程丝杠能控制的距离更小。

2.滚珠丝杆大多是配合伺服电机使用,伺服电机通过脉冲控制,应该来说可以在低转速下正常使用,如果导程不同,只是影响丝杆运动的速度,那么大导程应该可以替代小导程的丝杆使用吧?那么怎样合理选择丝杆的导程?小导程丝杆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导程不同,负载的折算惯量不同,负载速度不同,负载需要的驱动力矩不同。本问题及合理选择丝杠导程的问题请参考《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有详细解说。
大小导程的丝杠如果泛泛而谈则不存在谁有优势的说法,只有具体到某个问题上,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3.为了保证丝杆的感应器能够复位,厂商推荐原点感应器与极限感应器要间隔两个导程,或者更多,如果间隔小于一个导程,会有什么不利影响?

厂商给你推荐的是基于精确找到原点的定位方式需要的距离。粗略地说,就是丝杠使用编码器的Z相信号找远点的方法找到系统的原点,如果你不是做控制的,可以不必深究,只需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做控制的技术人员的话,就需要详细了解伺服电机寻原点的几种方法,我们刚才说的是数控机床的丝杠系统常用的方法。还是简要介绍一下吧:
电机先以第一段高速去找原点开关,有原点开关信号时,电机马上以第二段速度寻找电机的Z相信号,找到第一个Z相信号后,此时有两种方试,一种是档块前回原点,一种是档块后回原点。以档块后回原为例,找到档块上第一个Z相信号后,电机会继续往同一方向转动寻找脱离档块后的第一个Z相信号。一般这就算真正原点,但因为有时会出现此点正好在原点档块动作的中间状态,易发生误动作,且再加上其它工艺需求,可再设定一偏移量;此时,这点才是真正的机械原点。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就是供应商要你至少间隔两个导程的道理了。

网友(点评):
当年刚入行,一无所知的时候,就恰巧拜读过大侠的《FA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裨益良多,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点评):
大侠啊!大侠的FA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点拨了很多懵懂的入行者!大侠目前在从事什么行业?

网友:
第三个问题在攻丝时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回答下你的问题:

1.导程是丝杆转动一圈所走过的距离,然而我并没有找到导程与精度有何必然联系。在 ...

首先感谢duyeslin大侠耐心细致的回复,解答我的疑问。
针对第一点,个人还有些困惑,现在的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都很高(8000-10000个脉冲一圈),大导程同样也可以实现很小的进给。
使用小导程更容易实现精准的控制是吧?

网友:
精度最高的是丝杆了吗

网友(点评):
不是的, 直线电机精度高

网友:
大哥,本人销售 -导轨-丝杆-模组-伺服电机-变频器-水泵类的东西,同时承接各类非标设计,有需要的给我联系希望大家互相探讨,电话:18539253630,QQ:805932731

网友:
我来看热闹 说几句: 导程大, 钢球可以加大, 承载就可以大些, 3205导程5钢球一般3.175或3.5,如果3210导程10钢球就可以用4.763或6.35, 但导程大, 螺旋角就大, 螺母的内螺纹就不容易加工, 磨杆在内螺纹磨削时会有干涉的

网友:
看一下这个公式就知道了

网友:
一样的价位,导程大的丝杆精度是要低些,精雕机导程都较小

网友:
23楼的说的很正确,我想补充一下
对于确定的应用来说,螺距对系统的影响体现在一下几点:
1. 大螺距意味着整体精度的下降,这是从定性角度来说的
2. 大螺距意味着更高的输入扭矩需求,而增高的扭矩需求可能需要更换更大扭矩的马达,造成成本上升
3. 大螺距意味着折算到输入端的转动惯量更高,更高的转动惯量可能造成惯量比过大,而需要更换更大惯量的马达,造成成本上升
4. 大螺距意味着在同样输入转速的情况下,输出直线移动速度跟高,当马达扭矩和惯量都满足的情况下,有利于缩短设备节拍

以上,第1,2,3点可以看做是大螺距的害处,第4点是好处。我个人的做法是,尽量使用小螺距

网友(点评):
天涯大侠说的有道理,一般而言,伺服马达的惯量越大,相应的额定扭矩跟最大扭矩也会越大。第二点跟第三点应该可以合并为同一点吧?

网友(点评):
我认为不能合并为一点。比如负载为旋转运动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是惯量比超,而需要增加减速机。小负载小加速度的直线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大负载大加速度的运动大多是扭矩达不到要求而要增加减速机。

网友:
6#和10#分析的非常正确,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上面大师们的论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一款设备上使用22-32毫米的大导程,以获得灵敏的力反馈。。。。

大导程负载不能过大,要不丝杆磨损厉害

网友:
      导程的大小和丝杆精度无关,设计机械时,首先考虑的是力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对于丝杆的导程来说,同样的电机,导程越小,输出的力越大,反过来,导程越大,输出的力越小,这是对力的考虑。再来考虑机器的速度,设计一台机器,首先要考虑机器的效率,一分钟做多少个工件是要确定下来的。丝杆是一种往复运动,升到一定的高度是一定要落下来的,而且是无效运动,这时对速度的要求就体现出来了,下慢了,下一个工件没顶起来,机器就停了,这时就要用大导程的丝杆,总的来说:速度大的用大导程丝杆,速度小的用小导程丝杆

网友(2016-04-07):
导程小可以用小电机,这样会便宜点,不足道对不对啊

网友(2016-05-20):
小导程不仅仅增大牛句,还有位置所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