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懂的一个问题,基本偏差J和JS是第一个吗?为什么在偏差系列图上是写在一起?

楼主(2015-08-26):
一直没搞懂的一个问题,基本偏差J和JS是第一个吗?为什么在偏差系列图上是写在一起?

网友:
J  j  基本偏差是0(j是下偏差   J是上偏差)  其实和H h 是正好相反的

JS  js 是对称偏差,以0为对称线;比如精度等级是it8,-0.5*it8就是下偏差,0.5*it8就是上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