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盲螺纹孔怎么打不会穿孔?

楼主(2015-08-26):
要在厚度为6.7mm的凸台上钻攻4-M3-6H深5(钻深5.5)的螺纹孔,现在加工出来总是打穿,求原因以及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请问你们是什么设备加工的?这么简单的深度都控制不住?建议用平底钻和导向牙少的丝锥(平头丝锥)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深度方向要限位,

网友:
多花点时间,先钻孔,再平底,再用丝攻玩头攻和二攻

我看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深度方向要限位啊,其他没啥吧

网友:
M3的螺孔,2.4的底径,2.4的钻头,118°的钻尖,5.5钻深,钻尖约1.4mm,5.5+1.4,6.7的厚度不穿才怪。

网友:
用140°的钻头,钻尖深度6 ,挤压丝锥攻到底就行

网友(2016-10-07):
据我所知,像这种裕量很小又要求保证有效螺纹长度的盲孔螺纹,只能上加工中心、钻铣一体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