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孔问题、急需专家大神解决

楼主(2015-08-26):
孔直径5MM、深25MM有精度要求、用什么机器跟钻头好

网友:
什么样的精度要求?位置度?孔径?...

网友:
什么材料的产品,精度要求高的话可用伺服钻孔动力头。

网友A:
钻通了吗?量大吗?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可以自己改造现有的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通了吗?量大吗?

一个1万6的量、

网友:
什么机台都不如台钻!专门是为钻孔而设计的,手指传感器,随机程序,人脑控制!!

网友:
应该说详细点,什么材料的,加工精度要求什么的

网友:
越急越是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啊,啥精度啥材料啊

网友:
不用枪钻,硬质合金内冷钻,在带内冷的机床上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都很高,切削参数每转进给0.2-0.3,转速1500以上。

网友:
一台炮塔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主哪里?想改个自动钻吗?

网友:
要吗改自动专机,要吗小型精雕,两天搞定,做个工装一边上料一边转,搞不好加个班一天就KO了,本人估计一分钟可以达到10多个吧、

网友:
如果有行为公差看你自己的现有条件 镗床上面就可以 定了中心 中心钻 定中心 然后 4    4.5  之间钻头打空 然后拿铰刀一过 就行了  精度太够 就只能上加工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