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吸盘吸取得系统中气控阀干嘛的啊

楼主(2015-08-26):
如题,求大侠告知,还有真空压力开关的作用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A:
气控阀,用气来控制通断的阀,跟普通电磁阀一样的,都是一个开关。压力开关可以检测气路中的压力,设定一个值,当压力超过这个值时就有信号输出给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控阀,用气来控制通断的阀,跟普通电磁阀一样的,都是一个开关。压力开关可以检测气路中的压力,设定一个 ...

哦哦,好的谢谢,很多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