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我想要时时检测速度怎么办

楼主(2015-08-26):
是这样的,步进电机不像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可以将速度和位置送到单片机里,那我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想要检测他的时时速度,需要怎么办,百度上搜的太杂,没有我想知道的。希望哪位大神说的详细点。

网友A:
用过步进没用过私服,个人理解步进属于半闭环,不适合用单片机控制,用控制器加细分就够了,如果要检测转数在轴端加个编码器加脉冲发射器就行吧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速度与脉冲频率有关系,具体f=(N×360)/(60×A),N为电机转速,A为步进角,可以通过检测脉冲频率推算出电机的转速。不过既然是开环控制,精度不能保证,速度也不能很准确,所以为啥要检测实时速度?

网友:
外界编码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速度与脉冲频率有关系,具体f=(N×360)/(60×A),N为电机转速,A为步进角,可以通过检测脉冲频 ...

是这样的,我在研究电子拉力机,在我的上位机就是电脑里有力值和位置的显示,高级点的速度也要显示,我可能问错了是要显示位置。

网友(点评):
位置也很好算的,一个脉冲一步,你得知道电机的步进角,再经过结构换算,算出一个脉冲多少位移,当然你还得设定个原点,至于速度的显示就比较随意了,N=G(f)公式已经给你了。不过用步进让它不失步是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步进没用过私服,个人理解步进属于半闭环,不适合用单片机控制,用控制器加细分就够了,如果要检测转数 ...

就单说步进电机肯定是开环控制,不外加编码器怎么也没有闭环一说吧

网友C:
在检测轴上加一个编码器,测出转动的角度或圈数,乘上螺距就是位移了。
位移精度不高编码器可以自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在研究电子拉力机,在我的上位机就是电脑里有力值和位置的显示,高级点的速度也要显示,我可 ...

你给我说原理,原理我知道了,步进电机在转,我要的是什么可以检测这个角度,然后通过计算得出这位置。

网友(点评):
不用检测,你只要使用定时器数脉冲个数就可以了,脉冲个数×步进角就是电机转的角度,完全没必要去检测

网友(点评):
写个程序计脉冲个数就行了,单片机完全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检测轴上加一个编码器,测出转动的角度或圈数,乘上螺距就是位移了。
位移精度不高编码器可以自制。

我想再请教一下,伺服电机中本身有编码器,可以检测速度和位置,有些伺服电机在电机后接一个测速发电机。是不是有些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检测轴上加一个编码器,测出转动的角度或圈数,乘上螺距就是位移了。
位移精度不高编码器可以自制。

另外,我现在碰到一台拉力机,他用的步进电机,我问厂家有没有编码器,厂家说没有,我感觉没有不可能,现在看应该是你说的精度不高,自制的,那请问下自制编码器什么意思?

网友C:
编码器和测速发电机都属于反馈环节,用在伺服电机上电机本身就是闭环系统。
你可以把编码器或测速发电机安装到输出轴上,输出信号就是你要的速度和位移。将该信号用于控制电机你的系统就是闭环控制系统了。
简单的编码器很好做。光电式,电磁的都行。需要细分也行。
买一个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和测速发电机都属于反馈环节,用在伺服电机上电机本身就是闭环系统。
你可以把编码器或测速发电机安 ...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给我说原理,原理我知道了,步进电机在转,我要的是什么可以检测这个角度,然后通过计算得出这位置。

也是,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给我说原理,原理我知道了,步进电机在转,我要的是什么可以检测这个角度,然后通过计算得出这位置。

但那样是不是不太准啊

网友(点评):
那看你要多准了,既然是开环系统那说明要求不高,只要保证在测试当中步进电机不失步就OK啦!!!

网友(点评):
你可以简单算一下嘛,一个步进角多少位移,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步进角越小分辨率越高,不过本人不建议用细分来作为减小步进角的手段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那样是不是不太准啊

我想我的疑问你基本解决了

网友(点评):
那就好,么么哒~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我的疑问你基本解决了

我有个疑问想问一下,不用传感器检测速度和位置,用一个脉冲对应一个位移,比如我的步进电机步进角是1.8°,这个买的电机中就会给出。360/1.8=200.意思是需要200个脉冲数,现在要确定的就是电机一圈对应导程的大小,比如电机一圈导程5mm,那么脉冲当量就是5/200mm,我的疑问是让电机转一圈然后检测导程,必定是不准,那转个几百或几千圈检测导程大小,算当量。这种的误差存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想问一下,不用传感器检测速度和位置,用一个脉冲对应一个位移,比如我的步进电机步进角是1.8° ...

不建议这样做的,测量是有误差的,误差累计后就没有精度了。
导程用传动比算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这样做的,测量是有误差的,误差累计后就没有精度了。
导程用传动比算一下就出来了。

能把导程和传动比公式说一下吗?

网友E:
感应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应器啊

说了不用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想问一下,不用传感器检测速度和位置,用一个脉冲对应一个位移,比如我的步进电机步进角是1.8° ...

这属于机械误差,除非你用光栅尺直接测量位移,否则必然有这种问题,这跟滚珠丝杆的精度是直接挂钩的,只要丝杆加工出来,那么你可以理解它的误差就是定值,你可以先测量下丝杆的回程间隙,然后加以补偿,这会达到一个不错的精度。还有就是步进电机的步进角本身就会有一定的误差每步大概+-5%,不累积,不过你这种情况可以不用考虑电机的问题

网友:
有旋转式变阻器装在轴上,串联一个电阻。转动的时候变阻器阻值变动了就是位置变动了。 至于要开环,,,那就有个问题,,开环是无反馈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些什么反馈方式。可以直接计算你发了多少步给步进电机,但是丢步一直是一个不好办的问题,如果你是想问误差的问题。 步进电机没有积累误差,只有单步误差。

网友:
接个编码器,输出和检测值做个算式,动态改变输出值的大小,不过建议还是用伺服,不然编程麻烦而且还要调试参数而且数值肯定还式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