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应变片式传感器是怎样将电压转换成最后显示屏上的力值的

楼主(2015-08-26):
电阻应变片式力值传感器,它是通过所测物的变化导致应变片变化,从而电阻变化,然后通过电路转换成电压变化,我想知道是如何从电压最后转换成显示屏上的力值变化的。

网友A:
信号采集,摸数转换,数字变换,变成显示的格式,控制刷屏速度,就是你看到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采集,摸数转换,数字变换,变成显示的格式,控制刷屏速度,就是你看到的显示

简洁明了啊

网友:
简洁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