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两个丝锥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5-08-26):
一个是挤压,一个是切削。
都是机用吧?

网友:
都可以用。

网友(2015-11-30):
切削的手动机用无所谓吧,挤压的貌似没法手动

网友:
根据材料使用

网友:
说好的图呢?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图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

网友:
盲人摸象,哪里有图?  你们是怎么讨论的

网友:
没图还讨论的这么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