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标机如何分离标签

楼主(2015-08-26):
如图类似的贴标机,如何把原来的标签撕开,然后贴到产品上?

网友A:
头部有个比较尖的类似 > 形状的剥离头,料带绷紧了,会自动剥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部有个比较尖的类似 > 形状的剥离头,料带绷紧了,会自动剥开的

哦,是这样,谢谢

网友:
有点像那个手动的打价机。。就是给商品打价格的。不知道原理一样不。

网友(2018-08-21):
引用 网友A:
头部有个比较尖的类似 > 形状的剥离头,料带绷紧了,会自动剥开的

能否画个草图学习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2019-01-28):
前段送标机构张紧,收卷拉动标卷,标纸通过剥标块时,小角锐角会使得上层标片脱离标纸,完成剥标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