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熟悉材料的社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5-08-26):
零件为塞规。

材质为SKD11,热处理JRC58-63°。具体见附件。

问题:
   将塞规插入工件孔内,孔的大小为φ3.7±0.03(材质铝具体哪个系列看不出来)。
   孔内可能有碎的铝屑。短时间内的插拔,粘的铝屑较少。长时间的插拔,粘的铝屑会增多,导致插拔困难。

   用硬质合金做出来的塞规,也会出现粘铝屑的情况,但是相对来说粘的还是比较少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用什么材质做出来的塞规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谢谢!。

  祝每一位回帖的朋友升官发财!

网友A:
粘就粘呗,有什么影响么?
检测肯定是要擦试的啊,不但塞规要擦,内孔也要擦。
你不擦就测量,不符合操作规程啊。
祝楼主升官发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呵呵,塞规改改形状,开四个槽,让接触面小点,我是看得到升官发财才回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就粘呗,有什么影响么?
检测肯定是要擦试的啊,不但塞规要擦,内孔也要擦。
你不擦就测量,不符合操作 ...

内孔是零件,不允许擦的。

零件比较多,一个塞规可能一小时要检测几百个孔,用几个小时,塞规就粘满了。

用硬质合金做的塞规,也会粘,但是粘的量少。

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会粘。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

网友B:
试试45钢,表面镀硬铬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45钢,表面镀硬铬怎么样?

图纸公差只有3个丝。渡硬鉻厚度没法控制。

现在的方案之一就是用SKD11做的。只是没有镀层。

现在粘屑不清楚是硬度不够造成的。还是材质的原因。

SKD11热处理后是58-63°

网友:
这么高级,是军工产品?
用布也不允许擦拭么?
粘,我怀疑是静电原因,或者你改用聚四氟乙烯?
当然,我没有理论支撑自己的怀疑。

网友:
应该和针规一个材质的吧,看看针规什么材质呢

网友B:
塞规没有光洁度要求吗?可以抛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规没有光洁度要求吗?可以抛光吗?

头部公差只有3个丝。实际就要要求用磨床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