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材质的塑料做箱体清洗机械零部件好啊,求答疑

楼主(2015-08-26):
请教用什么材质的塑料做箱体清洗机械零部件好

楼主:
如上啊,求大神们答疑,好多不懂啊,被上面逼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板

enen ,在塑料材料中,算便宜的吗,我们公司的大水箱也是PP板做的

网友B:
自动线,不建议用PP板来做清洗筐

用不锈钢板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PVC也可以

但是用PP会有严重的问题,你需要增加负重,因为PP密度比水小,更比清洗剂小,你放的工件很少的时候,沉不下去怎么办?
别告诉我你固定死用气缸压下去

网友C:
从清洗的角度看,建议用不锈钢,油污清洗要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清洗的角度看,建议用不锈钢,油污清洗要方便的多

不锈钢的话怕给零件磕碰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线,不建议用PP板来做清洗筐

用不锈钢板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不是啊,塑料箱体放在水泥槽中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塑料箱体放在水泥槽中啦

那么你完全可以用水泥砌好形状,然后内衬软PP,这样更经济,

否则比较麻烦,槽子和墙体有间隙,容易炸裂
对施工和成本都是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完全可以用水泥砌好形状,然后内衬软PP,这样更经济,

否则比较麻烦,槽子和墙体有间隙,容易炸 ...

请教下内衬软PP,是怎么将软PP置于水泥槽上的呢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网上找不到合适的图片,你要是看过老式的地上挖坑的电镀线就知道怎么弄了,我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