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的特殊要求,请帮忙翻译解决

楼主(2015-08-26):
遇到老外的一个图纸,上面的一个技术要求是:taper on ground surfaces not to exceed  0.0002 per inch,小弟才疏学浅,翻译成:离地表面锥度不超过0.002每英寸。因为是英制单位,翻译成公制就是0.005mm每英寸。所以请各位大神帮忙理解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去测量?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对着图纸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哪个外圆要磨加工的。然后,磨加工后的外圆每25.4长度的锥度为0.05mm。这么大??

网友:
在研磨表面上,应该是轴向长度每英寸锥度不超过0.0002,锥度是没有单位的大哥@非常

网友:
磨研表面,每轴向长25.4mm时,两次测量直径差不超过0.01mm

网友:
敢问提问者,这个taper是在面上,还是在孔里?
如果是面上,就是对底面的倾斜度了;如果是内孔,就是锥度。

网友:
首先:ground 翻译成研磨
其次:taper on ground surfaces not to exceed  0.0002 per inch意思是每英寸长度上锥度不能大于0.0002,
      换句话说:就是每英寸长度上的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之差不能大于0.0002
检测方法:需要更多条件
          考虑到如此高的精度,应该是个小物件,是一个小轴吗?直径多少,总长多少?...

网友:
最好是有图,一切都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