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自动压产品外壳的机子

楼主(2015-08-26):
产品外壳需要压三次,每次压得地方不一样。用C程序带动步进好呢?还是用PLC

网友:
还是用PLC可靠

网友:
   PLC可靠些,C可能成本低些,看你自己会用什么。一台用什么都行,请问下你C,你准备用什么 单片机 步进电机驱动器  步进电机?

网友:
个人觉得PLC好些,成本便宜、后期维修简单。

网友:
都可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使用情况

网友(2015-09-29):
还是plc比较好,可以准确的完成,而且以后故障的排查都很容易

网友:
plc比较好

网友(2017-02-02):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7-04-10):
PLC带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