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反转了会 怎么

楼主(2015-08-26):
前几天搬厂了,今天给一台液压设备上电工作,发现液压泵启动了,但是按下了按钮后,油缸没有动作。
仔细一看,以前正常的时候油压2MPa,今天却变成了1MPa。
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发生机械干涉了,但是看了一下油压表,发现油压一直维持在1MPa,并不会因为油缸没有动作而升高油压。想了很久,觉得是液压泵反转,把三相电换了一下之后,设备就正常工作了。
问题:液压泵反转也会有油压吗?这1MPa是复位产生的油压吗?

网友:
齿轮泵?偏心轮泵?

网友A:
  正反都搞错,还指望知道是什么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都搞错,还指望知道是什么泵;

大神:

前几天搬厂了,今天给一台液压设备上电工作,发现液压泵启动了,但是按下了按钮后,油缸没有动作。
仔细一看,以前正常的时候油压2MPa,今天却变成了1MPa。没有发生机械干涉。

这部分是人家通过电话跟我说的。你以为我在现场?能看到旋向?
刚工作一个月,不能从人家告诉的内容中立马得出:油泵反转了(不知道是什么泵)
不知道是什么油泵很奇怪吗?大神你一生出来就知道,难怪这么叼

网友(点评):
刚出道,就这么吊!

网友(点评):
哎。。。。。。。。做人哪,学技术啊,虚心点

网友:
是叶片泵吧。

网友B:
被吸干 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吸干 响么

响。
有人说响的原因是在于油管的直径小的。

网友:
理论上反转没有油压,泵很快就会烧坏,

网友(2015-09-26):
看什么泵,反转也有上油的!

网友:
反正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叶片泵反转声音超难听。现场没人感觉么?

网友C:
一临时停产私人矿井绞车制动油站无压力,工人下去抽水下不了井,恰逢雨季,急啊,去的时候有人已把油泵都拆开了,没发现问题,重新装好后还是无压力,倒相后好了,高兴,下罐笼,我靠,明明开的下行变成上行了,差点冲顶,心想不对啊,怎么会反相呢?相序保护呢?检查发现相序保护坏了被人短掉了,那也不应该上行啊,开沙轮机反相,开皮带机反相,问题来了,总电源倒相了,一问,进矿6000V总线母联检修被人倒相了,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查看变压器连个令克都没有,只有倒出线了,倒、倒、倒,一连倒了十几个电柜,问题全解决。总结:吃黑的太多。维修总结:会机不会电,等于瞎JB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临时停产私人矿井绞车制动油站无压力,工人下去抽水下不了井,恰逢雨季,急啊,去的时候有人已把油泵都拆 ...

网友:
有的柱塞泵正反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临时停产私人矿井绞车制动油站无压力,工人下去抽水下不了井,恰逢雨季,急啊,去的时候有人已把油泵都拆 ...

最后一句精辟

网友:
首先确定油泵本身的转向,电机必须与油泵转向一致。

网友(2015-12-01):
应该是叶片泵,反转油压低

网友:
会机不会电,等于瞎JB干

网友(2016-03-05):
会机不会电,早晚要挨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临时停产私人矿井绞车制动油站无压力,工人下去抽水下不了井,恰逢雨季,急啊,去的时候有人已把油泵都拆 ...

“检查发现相序保护坏了被人短掉了”

这是要出大事的节奏啊

网友:
柱塞泵吗

网友(2016-12-16):
引用 网友A:
正反都搞错,还指望知道是什么泵;

如果提出的问题觉得幼稚,您大可以不必看,不要这样打击积极性,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