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内槽加工刀片,请教

楼主(2015-08-26):
公司生产加工缸盖,部件加工信息如下:
1、材质为45-N锻件硬度HB200左右;
2、加工方式两次装夹完成,内孔和内槽两次加工;
3、设备后置刀架8刀位,全功能数控车床;
4、加工参数:内孔S=450r/min,ap=0.5mm,F=0.15mm/r,内槽S=670r/min,ap=0.2mm F=0.1mm/r
5、刀片信息:内槽刀片(特固克)TDXU3-0.3-TT7220
问题描述:
A:目前加工方式为两次装夹浪费加工时间,瓶颈工序:
B:内槽粗糙度要求RZ6.3,实际加工过程中容易出现振纹影响粗糙度
C:图纸要求为槽底R0.2实际加工中用的刀片为R0.3
如图:
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r0.2有那么重要吗?

网友:
为什么要夹两次呢?这么多刀位,一次就可以把孔槽搞定了

网友:
如果想一次做完, 最好选山特维克的整套方案(抗震刀杆+刀片),还要看你能装多大的镗刀杆,

网友B:
一次装夹;
振纹考虑刀杆强度,切削参数,刃口锋利等
直接换0.2圆弧半径的刀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装夹;
振纹考虑刀杆强度,切削参数,刃口锋利等
直接换0.2圆弧半径的刀尖

有这种型号的刀片吗?能否提供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0.2有那么重要吗?

对,安装密封件

网友:
两个转速对调下,切槽进给适当加快些。槽和内孔可以一次装夹完成,刀杆要粗,至少φ40,建议φ50。

网友:
两次装夹能保证质量?

网友:
我公司主要经营/生产刀片、切断切槽刀具,主打产品有伊斯卡,三菱,京瓷等品牌端面槽刀,一站式切槽切断解决方案。是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 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电话:0769-89793718,13798768822陈生,期待您的来电。来电时说是在网络看到我们的,可以享受9折优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型号的刀片吗?能否提供型号

可以做。

网友:
r0.2  可以修磨的。

网友:
这种槽用片铣刀加工效率会快很多,上数控铣床镗孔片铣刀割槽。车床加工的话用镗刀和割槽刀,割槽效率很低,车镗刀杆悬深长容易出振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