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正确尺寸,请教

楼主(2015-08-26):
在翻译外国图纸的时候看到很多有四方框的尺寸,查了机械手册这种叫理论正确尺寸。这些尺寸要求高吗?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形位公差,其次要搞清楚什么叫位置度公差,最后自然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形位公差,其次要搞清楚什么叫位置度公差,最后自然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

这和理论正确尺寸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和理论正确尺寸有关吗

有,只有理论尺寸而没有形位公差的话,那理论尺寸也是白标,因为每个没有公差的尺寸按道理来说都是理论尺寸

网友C:
只是作为参考,一般由其他尺寸可以推导出来的。
比如一张板上有一排孔,你从一边开始标注,到最后一个孔到另一边时就不能标注了,因为尺寸就封闭了,但可以加个理论正确尺寸,来提醒下加工者,不要差太多。如果不提醒,都给你自由尺寸上差或下差,也会造成不能正常安装。
再比如轴某一段带锥度的,有锥度要求。给个一端直径和锥度,图没问题了,但锥度不好测量,他会个另一端直径,告诉你加工到这个尺寸上,就到锥度要求了。
理论正确尺寸就像三维制图的从动尺寸,不作为依据,作为参考。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对,按你说的“不要差太多”,那到底是差多少才叫不会差太多。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不叫理论正确尺寸,是加括号的参考尺寸

网友:
可以参阅ASME Y14.5-2009,理论尺寸就是设计的理想尺寸,制造和装配误差由形位公差来确定。理论尺寸是制作功能检具和三座标、投影仪跑位的依据,同时考虑最大、最小、独立的原则。

网友:
发个资料你看下吧,兴许会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作为参考,一般由其他尺寸可以推导出来的。
比如一张板上有一排孔,你从一边开始标注,到最后一个孔到 ...

这位哥哥说的加括号的参考尺寸,跟加方框的尺寸不是一个概念,理论正确尺寸的公差一般都是有位置度公差控制,比如一个孔到边尺寸是50,加方框,那么这个孔就必须标注到边的位置度公差,这样那个带方框的50才标的有意义

网友(2018-09-19):
理论正确尺寸不是加工控制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