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胶条由矩形截面形改为圆形,效果好在哪?

楼主(2015-08-27):
密封胶条由矩形截面形改为圆形。------首先我们现在哈呋分型的灯壳根本过不了IP54的防水等级,即使用“密封条”,因这么大的塑料壳体面积仅靠4颗螺钉来固定密封圈是压不死密封圈的。如果用矩形截面的密封圈,一方面需要变形的压力很大(相比圆形),另外,矩形条很容易打卷,装配困难,请问大侠这样说对不???,谢谢!!!!

楼主:
上面的话,是我们这边老工程师说的话,我不太理解,所以想请问给位大侠可否解释下,谢谢!!!!

楼主:
上图截图中红色线是表示密封胶条的。

网友:
螺钉数太少,问题不在胶条上。

网友:
同意逍遥,密封条再好,螺钉不够,压不住白费。

网友:
相对来说圆形密封圈需要的预压小多了,圆形压十分之一它就变椭圆了,正方形压十分之一变矩形,有常识就知道这力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