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阵列问题

楼主(2015-08-27):
已经画好了一个五边形和六边形,最后阵列的时候选的是绕轴阵列,但是出来的效果是绕着原点做阵列,请大神帮我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图中的两根轴是作的草图,然后变成构造线,现在添加了2根基准轴就可以阵列到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A:
这是破衣么

网友(点评):
你大概不知道这是什么版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破衣么

不是PROE,是SW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PROE,是SW

哦,有点像

网友(点评):
像个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