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缩影如何解决?

楼主(2015-08-27):
下图塑件是我们的盖板:外形60X40mm,厚度在壁厚检测分析上显示,材料是:ABS,急!请问给位老师这个缩影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现在样品上有缩痕

网友:
1:产品设计壁厚不均匀,是导致这样后果的直接原因。
2;点浇口保压能力不能够满足产品的保压需要,所以,当产品没有保压充分的时候,浇口已经冻结了。
3:根据你的产品特点,可以做成
A :单点的热流道
B:改成三板模,分流道分别在两侧的碰穿位引出,然后在壁厚处设立浇口。这样麻烦一点,但是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现在关键不想大改模具,只想稍稍改改,我现在的想法:1.点胶口加大,2两侧的横条胶位加宽或加厚,减少此路径的压力损失。老师您看看如何???谢谢!!!

网友(点评):
这样改没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要不你可以把点浇口的位置改到两侧壁厚的地方。做2点浇口,或许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