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镀锌后喷塑

楼主(2015-08-27):
电镀锌后喷塑,出现裂纹气泡现象,是因为去氢没有除干净,还是钝化膜高温失去结晶水

网友A:
先把镀锌完成的工件在喷塑烘干的条件下烘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裂纹气泡应该找一下喷涂的原因

网友B:
电镀后喷塑?有图片吗?发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镀锌完成的工件在喷塑烘干的条件下烘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裂纹气泡应该找一下喷涂的原因

恩,电镀厂家说明是钝化膜烘烤失水而形成的,但是偶发事件也说不清楚,最后的解决措施就是让电镀厂家进行烘烤后再拿去喷塑。。。

网友(点评):
电镀厂烘烤温度是80度-100度,喷粉厂是180-250度,应该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吧,偶然因素其实不建议更改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后喷塑?有图片吗?发来参考下

有问题的都拿去返工了,没拍到图片

网友(点评):
喷塑,其实就是喷粉吧。

网友(2015-10-15):
我公司出国这种问题,好像是打磨了,再去喷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