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产品需要振动盘供料,想找一个好点的厂商

楼主(2015-08-27):
有两个产品需要振动盘供料1.直线轴,直径1.986+-0.001mm 、HRC52-58 、长度4.8mm 、一端为平头、 另一端为半球头、来料为散装,振动盘出料口需要分清方向(半球头朝前)、 基本不允许有刮伤,2.U字形冲压件:壁厚0.5mm 、外径20.76mm、表面处理为染黑
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类似产品的振动盘,知道的告诉一下呗。之前有用过宏、长河等,说句心里话相对台湾缢信做的很一般(从外观上),技术上我就是不很清楚,现想找一个好点的厂商,进口也可以,价格基本都能接受。
有用过怡合达振动盘的兄弟们,告诉下怎么样的,谢谢拉!

楼主:
顶起  不要沉了啊!

网友A:
一端为平头、 另一端为半球头,估计困难

网友B:
这两种产品送料速率是多少?按产品结构叙述送料应该不是难题。是不是楼主要求送料速度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产品送料速率是多少?按产品结构叙述送料应该不是难题。是不是楼主要求送料速度比较高?

怡合达上海的用过,外观不咋的,质量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产品送料速率是多少?按产品结构叙述送料应该不是难题。是不是楼主要求送料速度比较高?

送料的速度有3S/个 已经基本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怡合达上海的用过,外观不咋的,质量一般;

不是看不起国产的,从外观上说,台湾货就比下一大批的国产货。质量吗,大家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端为平头、 另一端为半球头,估计困难

有咨询过好几个厂商,半圆头和平头的区分问题都不大。

网友:
零件好小,振动盘要使零件按照指定位置出料方法挺多的。原理就是让不符合要求的零件被挡住或者落下去就可以了。分阶段排除不适合的零件,剩下的零件就规规矩矩出料了

网友:
应该有好多企业都能做,只是你需要给他们提供样品,告知你的要求。然后等待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