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公差分析(TA)

楼主(2015-08-27):
  前一阵公司搞了个公差分析的模板强制大家使用,真是大好学习机会。听老板讲14年面过10左右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之前的工作中真正做过TA。我因此特别想把这东西搞透彻,为了以后能多赚一点。公差分析是很基础的东西吧,跟分析受力、振动差老远了。分享下自己的认识,请大家指正。
  1)WC 极值法
      也就是把整个公差链中每个公差都按极值考虑,求出一个最大一个最小值。这种做法成本太高,不值得考虑。
  2)RSS 算术平方根法
      root-sum squre 把每个公差转换成对称公差后,求出平方和再开根号,得出最后的累积公差。这种算法实际上6
σ算法中尺寸链中每个公差的精度都去在3σ的算法。它的缺点在于产品生产一段时间后norminal值发生偏移后造成的失败率很高。
  3)static (6σ)算法
      6
σ算法把每个产品实际的尺寸值都用正态分布的模型来描述,因此尺寸链的叠加就变成了正态分布的叠加。求出最后叠加出的正态分布,再按目标精度取出相应的区域来作为设计公差。
      6σ引入了2个参数Cp 和Cpk来监控制造的偏差和一致性。

      当没有偏移时两者相等。
      Cp Cpk的值是通过监测实际产品尺寸得到的,通过它们可以用正态分布对总体样本进行描述。又因为正态分布叠加是,σ按平方直接进行叠加。于是得出:

       求出累加后正态分布的σ后再通过(1)反求出公差T。

       实际设计时,名义值按理想的情况进行设计;公差值按最差的情况进行分析。

补充内容 (2015-8-28 09:27):
谢谢大家支持,一起多讨论吧。这两天公司组织出去,我周日再补充仔细一点,附加以上实例。

网友A:
期待继续补充,讲得是这么回事。为楼主点赞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个实际案例。

网友:
论坛中myth2000讲过一些。
想问楼主一下,这是不是只适用于大批量生产中?
有具体实例分析吗?

网友:
  好像以前有个大侠发过分PPT教案。

网友:
“名义值按理想的情况进行设计;公差值按最差的情况进行分析” 最后这句话好难理解。
这个名义值是谁的名义值,公差值又是谁的公差值?名义值的理想情况是什么,公差值的最差情况又是什么?

网友B:
安利个不错的软件MITcalc,基于微软的office使用。里面有公差分析模块。
http://www.mitcalc.com/doc/tolanalysis1d/help/zs/tolanalysis1d.htm

网友(点评):
相当不错的软件

网友:
我们公司,设备要做CPK,只是套用一个表格。Ca, Cp. 请LZ可以的话拿个例子分析一下,讲讲。

网友:
拜读,鄙视自己一次

网友:
我们现场也会做SPC统计过程控制,公差分析我们用的是六西格玛那项。你那公式是对的,我计算过。

网友C:
在非标自动化用过,认为对实际用处不大,更多靠经验值
感觉对于产品结构上用还可以

个人觉得设计也不要以为有计算有分析就一定高大上,有时候最终确认某个数值,还是试出来的。
计算分析只能提供个思路分析,实际应用没法完全模拟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  建议把笔记打出来

网友:
只懂得公差的一些基本概念,不知道公差有这么深的理论。

网友:
有没有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非标自动化用过,认为对实际用处不大,更多靠经验值
感觉对于产品结构上用还可以

很有道理,

网友:
期待实际案例,感谢题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继续补充,讲得是这么回事。为楼主点赞

2个PCB上的一对插接件对插计算,PCB与FRAME之间,FRAME与FRAME之间用定位销定位。
1.分析极限的情况,图中考虑把PCB1网左边拉,PCB2往右边拉。
  列出尺寸链。
2.列出每个尺寸的名义值和公差值。
3.求解最后的累积公差,图中是指gap

我学到的这种方法是自己在excel里编公式,然后把对应的CPK,公差填进去,直接出结果。
在MYTH2000前辈的ppt里看到模拟分析法,还有各种的计算软件,我都不了解。请大家赐教。

网友D:
在AIAG手册中定义,生产线初验收时一般用的是Ppk,如果生产线进入批量生产后,就用Cpk来衡量但是要进行分组,公式和Ppk的一样,但是标准差S是分组后标准差,分组后有组内和组间标准差。

一般情况下Cpk大于Ppk。通常要求Cpk大于1.33时PPM大概为63。PPK包括了所有波动,Cpk只包括常见波动,不包括异常波动。评价时一定要确定,生产状态是稳定。

现在有些工厂用Cpm在衡量,他的含义是生产能力接近目标值得能力,这里面S是样本总体标准差。。
再补充一点,计算位置度的过程能力时只能是用Ppk,计算方法与此不同,有专门的计算公式,不考虑最大实体要求、包容要求等。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联系我。还有其他指标如Cu(准确度),Cmk(设备修理时使用),Cgk(评价量仪的)。总体来说Cpk使用最广。@老鹰 @myth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AIAG手册中定义,生产线初验收时一般用的是Ppk,如果生产线进入批量生产后,就用Cpk来衡量但是要进行分组 ...

谢谢大侠指导!对6sigma了解很少,一直想找本书深入学习一下。在首图、网上都找了下,基本都是一些管理类的书籍,大侠能否推荐本讲6sigma公差的技术书籍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

网友(2018-03-31):
难已掌握。

网友(2019-05-03):
引用 网友B:
安利个不错的软件MITcalc,基于微软的office使用。里面有公差分析模块。
http://www.mitcalc.com/doc/tola ...

这个软件不错,我买了正版,2K多RMB。

网友:
公差分析是做设计的一个难点,很少有做这样的理论分析,都是过盈配合,间隙配合这样的就完了

网友(2021-01-11):
期待深入学习,有次面试就卡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