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线焊接到这个MINI头上,求大侠指导,谢谢!

楼主(2015-08-27):
将线焊接到这个MINI头上,一根焊在MINI头尾巴上,一根焊MINI头外侧金属壳上,要求C/T≥1pcs/s.想了几天没什么头绪,各位大侠能帮忙提点一下嘛?万分谢谢,8爷,求指点!

网友A:
东西能过烤箱吗??

网友B:
融锡浇铸
这个你得发到电气版块。

网友:
不是很容易焊吗,先各自上好锡

网友C:
电源插头?

网友:
用焊锡膏,涂上后,过烤箱。回头检验一下焊接强度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能过烤箱吗??

不能,这个就是普通的充电音频的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融锡浇铸
这个你得发到电气版块。

新人。。。。目前这个还不怎么会玩,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插头?

有一些可以用于充电,谢谢!

网友D:
看来只能灌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只能灌锡了

灌锡?能细点么,不太明白这个工艺,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灌锡?能细点么,不太明白这个工艺,谢谢!

呵呵 很粗糙的操作工艺 在焊锡炉内将熔融的锡膏点焊到相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很粗糙的操作工艺 在焊锡炉内将熔融的锡膏点焊到相应位置

那个线耐不了这个温度,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线耐不了这个温度,感谢!

耐温多少?过回流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耐温多少?过回流行不行

或者结构胶固化处理,直接做成一个模块

网友E:
其实这种焊接主要还是电气的懂得多一些。你可以多给电气的请教。不好意思没有帮上忙。

网友F:
后面的单位是什么意思?
每秒完成1件以上?这要求也太高了吧!还是我看错?

网友(点评):
如果是铜线已经缠到要焊的东西上了,这个要求可能达得到,我见我姐焊过那种小电感,铜线已经缠好的,只要夹着小电感,让引脚在熔化好的焊锡里泡一下就搞定了,过后再检查,我姐几天搞定几万个,累得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面的单位是什么意思?
每秒完成1件以上?这要求也太高了吧!还是我看错?

这个人工焊的话可能就是4S左右一个的,如果用设备搞在效率上肯定要比人工有优势才行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种焊接主要还是电气的懂得多一些。你可以多给电气的请教。不好意思没有帮上忙。

感谢提点,可是这个准备做成设备了,所以和电气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温多少?过回流行不行

线本事的绝缘皮上标示的是80度。

网友G:
这么纠结干啥,不是量产的批量产品(10万起步吧),一两个几十个几百个,到五金店买一把电烙铁(16元左右),一小捆焊锡(10~40元),自己动手焊就是了,技术不好焊不上,那就顺便买把小锉刀,在需要上锡的地方锉一下,什么都结了

网友:
先把线or MINI 浸锡吧,助焊剂,再焊。

网友H:
这个我还没看到机器焊接的,都是人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人工焊的话可能就是4S左右一个的,如果用设备搞在效率上肯定要比人工有优势才行啊,谢谢!

我想到一个方法,用的是自动点焊机,完全不用焊锡,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样的设备。你只是想单焊接还是要自动送料,剥线,对齐焊接全自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纠结干啥,不是量产的批量产品(10万起步吧),一两个几十个几百个,到五金店买一把电烙铁(16元左右) ...

呵呵。。。。。关键是量如果上百万呢,你还这么决定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还没看到机器焊接的,都是人工

目前有机械,只是面世的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到一个方法,用的是自动点焊机,完全不用焊锡,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样的设备。你只是想单焊接还是要 ...

自动点焊机目前的效率大概是1到2s一个焊点吧?可以考虑全自动啊,你有什么好点子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关键是量如果上百万呢,你还这么决定吗?感谢!

有这么大的量你更不用纠结,不要说这是自己准备接的活?这么常见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加工的,那就算了吧!接下来,转个手就好了,加工费应该是按分/焊点,或者是厘计算了

网友I:
做个多工位自动焊机,小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么大的量你更不用纠结,不要说这是自己准备接的活?这么常见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加工的,那就算了吧! ...

呵呵。。。。。如果准备自己接就不会公开大家都可以看到了,那时的做法是直接发邮件老鹰,求介绍社区大侠,然后一个一个的谈呢,你说呢?如果你有心可以持续关注,如果开发成功了还望到时候赏赐大家一下分享一下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个多工位自动焊机,小菜

呵呵。。。。你自己在脑海细化一下看看,怎么个多工位法可以满足UPH,怎么保证稳定焊接上,谢谢!

网友(点评):
同时进料两个甚至五六个啊,自动剥线,自动切线,自动焊接

网友(点评):
除了剥那种扁线不太清楚外,其它的都不算神马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动点焊机目前的效率大概是1到2s一个焊点吧?可以考虑全自动啊,你有什么好点子呢?

我有个大概的构想,不知道能不能行。见笑了~
1、插头端通过筛料机和气缸送到焊接位置。
2、电线通过拨线机拨完线头后也送到焊接位置。
3、点焊机进行点焊。
他们之间的动作得靠PLC的程序设定完成,最好加上位置检测。焊接处的定位需要有个工装能辅助定位,相当于人工手持焊接的效果。剩下就是考虑拨线就送线到位了。还有一点就是能同时两根线一次性焊在圆柱面上。
不过我觉得还是靠人工用手加点焊来的方便些。成本相对低,操控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大概的构想,不知道能不能行。见笑了~
1、插头端通过筛料机和气缸送到焊接位置。
2、电线通过拨线 ...

谢谢。。。劳心了,点焊其实很容易虚焊的,我目前有个构思,用流水线那种形式,焊的话目前没想好,估计的再开源一下吧,可能我自己想的时候思维也没打开,没跳出点焊这个局限,感谢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么大的量你更不用纠结,不要说这是自己准备接的活?这么常见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加工的,那就算了吧! ...

你是湖北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点焊机目前的效率大概是1到2s一个焊点吧?可以考虑全自动啊,你有什么好点子呢?

你们所说的点焊机就是电阻焊,电阻焊的上下焊接头(也叫上下电极)是铜材料,而你图中的导线是纯铜,点焊机是根本焊不起来的,点焊机最难焊的两种材料是铜和铝。如果要想使用点焊机,首先要用端子将导线铆接起来,然后用点焊机将端子和产品焊接,点焊机的最大优点是生产成本便宜,尤其是交流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劳心了,点焊其实很容易虚焊的,我目前有个构思,用流水线那种形式,焊的话目前没想好,估计的 ...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在焊接上,一个是插头的上锡还有就是导线的上锡。就这两方面的话,我目前只能想到人工的质量是最好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有谁能提议下。

网友:
MINI 是什么

网友:
想请人家帮忙就得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
圆柱体的来料方式,线的来料,是不是自动剥线,自动穿线后是否需要自动勾线,焊接后需要到达什么效果,等等都需要描述。
如果要做成全自动:自动剥线穿线 勾线 焊锡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
你的这个CT真是吓到人了,做一个3S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J(2016-01-09):
有一种技术叫碰焊

楼主(2016-02-23):
引用 网友J:
有一种技术叫碰焊

感谢你的回复,也称之为电阻焊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