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变位机结构,请教

楼主(2015-08-27):
各位大侠,焊接机器人用的变位机采用气动让其旋转180°,请问里面的气动结构是什么,真的不懂,求教

楼主:
类似于这个图,怎么用气动控制翻转

网友:
采用大扭力的回转气缸,回转气缸也是齿轮齿条结构实现的

网友:
气缸推齿条拨动齿轮。

网友: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我同事!我现在也在搞这个,这个要看你的工况了,SMC或者亚德客的回转气缸最大型号的输出扭矩好像也就25NM,翻转动能控制在2J以内。我现在做的翻转台比较重(带工件共200KG),而且要求翻转速度快,有无极加减速的过程。我采用的方法是普通气缸+耳座+曲柄,来回180°摆动。末端限位采取油压缓冲器+硬限位。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很简单,气缸推动齿条,齿条带动齿轮旋转,实现180度翻转。两个端点采用机械死限位加液压缓冲。采用阻尼气缸可使运动平稳,普通气缸加排气节流阀亦可。

网友A:
普通气缸+耳座+曲柄,来回180°摆动,能贴个图吗?个人感觉180度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气缸+耳座+曲柄,来回180°摆动,能贴个图吗?个人感觉180度比较难

气缸下置,先拉后推,90°位置触发换向阀换向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气缸,用电机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气缸,用电机不行吗?

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

这个也是个人看法了。有人用气动,也有人用电机。

网友C:
不知道能夹紧吗

楼主(2018-05-17):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夹紧吗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