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油泵问题,油箱里的油加满两天就没了

楼主(2015-08-27):
如题,数控车感觉润滑系统好像哪里有问题,油箱里的油加满两天就没了,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漏油点有没有?一般不是设置的问题,除非外人修机床是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油点有没有?一般不是设置的问题,除非外人修机床是改动了。

你的意思是油路哪里有可能漏油?也会导致放油速度加快?

网友:
只怕不出油!国产的漏油是肯定的,润滑的地方也没几个(X轴丝杆,X轴导轨左、右面,Z轴丝杆,Z轴平面导轨,Z轴山型导轨左右面,就这么多点),顺着油路看一圈你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B:
  润滑不限时,设备启动就在润滑;那么小的油箱2天才没油已经算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不限时,设备启动就在润滑;那么小的油箱2天才没油已经算慢的了。

参数是60000哦,6万毫秒=1分钟  已经是最大值了

网友C:
一分钟打一次油,油少的当然快了,这跟油管漏不漏油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钟打一次油,油少的当然快了,这跟油管漏不漏油没关系。

正常情况112号参数这里应该是多少合理?

网友D:
我去,开启15秒够了。你再找找有个间隔时间,你改成15分钟。这是最好的设置了记得给我加分

网友(点评):
还是大侠厉害,说到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开启15秒够了。你再找找有个间隔时间,你改成15分钟。这是最好的设置了记得给我加分

意思是112号参数改成15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112号参数改成15000?

自己计算一下,很简单的东西。我现在的润滑系统不是gsk控制的,是润滑油泵控制的,油泵有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112号参数改成15000?

记得开启时间和间隔时间是两个不同的参数,一个控制油泵工作时间,一个控制油泵工作后再次启动的间隔时间。

网友:
有一个打油时间和,一个间隔时间,   如果是突然间就费油了。那就不是设置的问题,有油管有的地方漏了,保不住压了。

网友E:
大哥,这是GSk系统,参数不在那里的,那里只是调节手动润滑的时间,就是机床面板上的润滑。GSK的工程师脑子和正常人不一样,幸亏经常用,背上了。具体就是DT16和DT17
风版主对Gsk不熟悉,加分给我

网友:
把时间改成15000MS。检查下油管哪边有破口了,应该是被铁屑弄坏的。注油管看仔细点。你可以按住绿色的手动润滑钮,看看哪边冒油

网友:
加油时间长,停息时间短,那当然是耗油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这是GSk系统,参数不在那里的,那里只是调节手动润滑的时间,就是机床面板上的润滑。GSK的工程师脑子 ...

谢谢了,上班再去看看

网友:
看看油泵出油口管路单向阀是否有坏,我们之前的就是那个地方坏了,先从简单可以查找的地方开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上班再去看看

这个DT参数不大好找,。你看看说明书,不行再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DT参数不大好找,。你看看说明书,不行再来找我

这个参数是找不到是不是要2级密码(机床厂家级)的权限才能修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是找不到是不是要2级密码(机床厂家级)的权限才能修改?

不要二级权限,肯定能修改,因为我经常改。

网友:
有两个原因,一是设置加油间隔时间过短,一个你的机床主油路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二级权限,肯定能修改,因为我经常改。

谢谢大神,已经找到了,改过以后效果明显

网友(2016-03-07):
找到了哪块的原因?楼主,最终是什么原因啊?!有点没看明白!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