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力矩受力分析图,请教

楼主(2015-08-27):
新人,最近在学习中,在思考。

如果已知负载G,行走机构为滚轮直径为D(不知道滚轮数量对计算结果有影响先暂定4个,并暂且定为直线运动且与地面接触)!在设备正常运转时,肯定摩擦力与拉力相等。

但此时,F拉=umg,并不适用因为是该公式适用于滑动摩擦。上网查资料,网上说到用滚动摩擦阻力矩为零来算,可我不知道如何入手。

请高手指教,如果可以,希望能做个力矩受力分析图!感谢

网友A:
兄弟,你的提问完全是理论力学里最基础的东西,没必要等待别人的回复的

书上是前人的总结,更严谨更容易接受,看看理论力学教材吧,对你的帮助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提问完全是理论力学里最基础的东西,没必要等待别人的回复的

书上是前人的总结,更严谨更容易 ...

我也是知道的,其实在平常设计计算中,都会要算启动扭矩与负载扭矩的!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求得这两个参数,主要是思路没打开!想这里通过一个例子,来打开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知道的,其实在平常设计计算中,都会要算启动扭矩与负载扭矩的!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求得这两个参 ...

你确定自己是知道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实际理解起来也不容易的。
仅供参考: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3211&extra=

网友:
还是好好学力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