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直线轴承的径向间隙问题

楼主(2015-08-27):
直线轴承因为带动的径向杆太长,导致晃动很厉害,有什么方法可以固定一下?

网友:
导向比杆还长。

网友A:
1.采用精度更高的直线衬套和光轴;
2.增加直线衬套数量或者增大同一根光轴上的两个直线衬套的距离.
3.采用间隙可调的直线衬套,就是那种开口的直线衬套

网友B:
是杆晃还是轴承晃?
直线轴承和导向轴是配套使用的,除非磨损严重。一般间隙很小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增加直线导轨。

网友:
增加两个直线轴承的距离

网友:
采用间隙可调的直线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杆晃还是轴承晃?
直线轴承和导向轴是配套使用的,除非磨损严重。一般间隙很小

轴承和光轴,轴承和轴承座结合的地方有极细微的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用精度更高的直线衬套和光轴;
2.增加直线衬套数量或者增大同一根光轴上的两个直线衬套的距离.
3.采用 ...

如果采用间隙可调型直线轴承,如何保证平面度呢?j结构是两个平行的光轴,每个光轴上一个直线轴承,如果换成每根光轴上两个直线轴承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
使用加长型的直线轴承

网友(2017-10-18):
引用 网友A:
1.采用精度更高的直线衬套和光轴;
2.增加直线衬套数量或者增大同一根光轴上的两个直线衬套的距离.
3.采 ...

承受比较大的径向载荷,无油衬套是不是比直线轴承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