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斜面上打孔?

楼主(2015-08-27):
请问高手:

怎样在斜面上打孔啊,就是两边的折弯边上打孔。因为只知道正视图的孔的距离。我查资料说是需要建一个竖直的参照面,请问怎么建。还有什么别方法没有?

网友:
向视图啊

网友:
上张全图,看一下孔形。

网友:
向视图复制

网友:
简直了,楼上几位都回答什么了。一个斜面直接在斜面画草图切除拉伸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没其他要求,应该可用这种办法。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是在软件上打孔吗?

网友:
用 异型孔向导  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如何在一个斜面上打一个水平的孔吧,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自己创建一个基准面,然后在基准面上随便建个草图,然后直接用异型导向孔命令在草图上打孔,就能打水平的孔了,孔距可以自己画一个水平于你定位基准那个面的线,然后再标注就行了。

网友A:
插入-参考基准面

楼主:
请问基准面怎么创建啊?我选择创建基准面只能建立一个我零件那个面平行的基准面,不行建立一个水平的基准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参考基准面

请问基准面怎么创建啊?我选择创建基准面只能建立一个我零件那个面平行的基准面,不行建立一个水平的基准面啊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你的问题好像没描述清楚,要是简单的斜面上打孔,就直接建一个与孔轴线垂直的平面,画个草图,拉伸切除

网友:
可以打完空后再做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