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空间曲线

楼主(2015-08-27):
如图,用Inventor怎么建立三位曲线????

网友:
两个方向做两个拉伸曲面,交叉
我用solidworks的
空间的圆弧过渡不好弄,不会,标注也有问题。

网友:
基准面很重要

楼主:
能不能写方程实现,就是上面的圆弧不会写方程,写出来的方程是与u型面垂直的。

楼主:
其实这个直接建立三条不同平面的2D曲线既可画出来。只要节点过渡方式正确就行。

网友:
曲线投影

网友:
您确认您的图样是正确的?

网友A:
还缺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缺尺寸吧、、、

是少尺寸,我只是用这么一个例子来寻求怎么画这个曲线。
您的画法是是3D里面的轨迹线吧,我现在不会,我学习学习一下。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少尺寸,我只是用这么一个例子来寻求怎么画这个曲线。
您的画法是是3D里面的轨迹线吧,我现在不会,我 ...

我的做法是两个草图拉伸两个曲面,再进三维草图用相交曲面求两个曲面的交线。

网友B: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讨论呀,各位看看我的整理:

水水5:两个方向做两个拉伸曲面,交叉。我用solidworks的... 【可能的方法。其实无论是什么软件,都是类似的过程。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现有知识就是这样的,软件研发者能实现的也就是这样的结果】

万宝龙:基准面很重要【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因为半截话真的很难理解】

楼主:能不能写方程实现,就是上面的圆弧不会写方程,写出来的方程是与u型面垂直的。【如果您的数学基础足够,能实现。但是我们用CAD软件的目的,就是不再自己写数学模型呀,省事呀。可见楼主这时候并未看懂 水水5 先生的回答,但是没看懂却不提问,我不理解为啥会这样】

楼主:其实这个直接建立三条不同平面的2D曲线既可画出来。只要节点过渡方式正确就行。【我用Inventor的年头不短了,还真不知道“节点”和“节点过渡”是啥。另外,在楼主的工程图中上方视图中的R30,在结果三维曲线上的对应片段,还是圆弧吗?如果不是所说的“2D曲线既可画出来”能怎样实现呢?恐怕楼主的这种想法也仅仅是太粗略的想法吧?】

残梅:曲线投影。【第二个指出可能方法的人,虽然比较简略。对此楼主任然没有反应】

陈伯雄:您确认您的图样是正确的?【如我上边的分析,楼主的工程图有问题,而且不仅是尺寸。对此楼主还是没有反应】

tgxasd:【第三个指出可能方法的人,并指出楼主工程图有问题】

楼主:是少尺寸,我只是用这么一个例子来寻求怎么画这个曲线。+您的画法是是3D里面的轨迹线吧,我现在不会,我学习学习一下。【这个“3D里面的轨迹线”是啥,我没看懂,有这玩意吗?】

tgxasd:我的做法是两个草图拉伸两个曲面,再进三维草图用相交曲面求两个曲面的交线。【很清晰的表述,现在还不知道楼主会怎样回答呢?】

【我为什么说利用两个曲面求交线的方法是“可能的方法”而不是表述为“正确的方法”呢?楼主并没有说明这个设计的背景(这很常见了),我猜是要做空间弯管的路径线。因为楼主的工程图所表达的,在实际设计与制造中有问题。现在不能确认,在正确表达的原始工程图出现之后(也许楼主没有兴趣深入,所以不会出现),这个方法是不是仍能继续。
从整个讨论看,三个人说了这个可用的方法,显然楼主都没看明白,也没有自己去验证。这个很奇怪。
可见,一个Inventor应用问题的解决成败,提问的人有50%以上的作用。包括提问的准确和完整,包括对网友回答的响应和验证... 总之,是提问的人是不是确实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可是,提问的人可能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吗?可能、很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怎么办呢?
挤牙膏。
这样挤牙膏之后能行吗?不一定。
很可能把提问的人给“挤烦了”,他宁可不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再讨论了。
各位,这样的过程我经历得太多,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讨论呀,各位看看我的整理:

水水5:两个方向做两个拉伸曲面,交叉。我用solidworks的. ...

陈老师的说的很好,问与答相互的过程双方都很重要。
另外想问一下陈老师,楼主的工程图有问题,除了尺寸,还有什么方面的问题?这个我并没有看的太明白。
谢谢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的说的很好,问与答相互的过程双方都很重要。
另外想问一下陈老师,楼主的工程图有问题,除了尺寸 ...

您这样想:
假如您是工艺设计,楼主的图样是一根弯管,图中的R30会怎样制造和测量呢?
一个不能顺利制造和测量的设计,是一个不良设计。楼主不会亮出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讨论吧?
所以我判定:楼主的图在表达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样想:
假如您是工艺设计,楼主的图样是一根弯管,图中的R30会怎样制造和测量呢?
一个不能顺利制造 ...

谢谢陈老师指点。

网友:
奇怪,楼主放弃这个问题的讨论了?

网友C:
没这么复杂,几分钟就搞定了,虽然我用的solidedge,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复杂,几分钟就搞定了,虽然我用的solidedge,思路是一样的

您说的“没这么复杂”中的“这么”是怎么样的?请告诉我们,好明白您想说什么。

网友D:
SW里的3D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SW里的3D草图

正解,只要有3d草图的功能,这种形式的线是很容易作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没这么复杂”中的“这么”是怎么样的?请告诉我们,好明白您想说什么。

“这么”不是我的想法,是上面很多发帖人的想法,既然都只是可能的实现方式, 为何不更进一步,把可能去掉呢,还有说楼主尺寸不全的,在我看来,更多的尺寸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的过程。楼上说的3D草图就是一种实现的办法,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就是作出各种平面,把3d草图转化到很多2d草图里面一段一段实现,这种可要费脑筋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不是我的想法,是上面很多发帖人的想法,既然都只是可能的实现方式, 为何不更进一步,把可能去掉 ...

明白,一开始您就这样说,就更好了。
但是您做的这个结果与楼主的图样是不一致的,您没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白,一开始您就这样说,就更好了。
但是您做的这个结果与楼主的图样是不一致的,您没发现?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R30那个地方了,如果要按照楼主的视图画出R30,那确实不容易,而且那个地方从三维上来说也不是圆弧,我是把问题简化了,但是我敢断定楼主的意思一定是我三维图上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R30那个地方了,如果要按照楼主的视图画出R30,那确实不容易,而且那个地方从三维上来说 ...

您厉害,我可不敢“断定”。所以我详细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楼主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