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密封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2015-08-27):
密封处的轴径为55,水面处在轴中心线处,请问油封用在此处是否合适(安装是否方便,寿命如何,密封效果如何)?是否可以用其他密封代替。

网友A:
带有刮尘的密封件最好,可将水,灰尘拒之门外,不是100%,是否要多道密封,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有刮尘的密封件最好,可将水,灰尘拒之门外,不是100%,是否要多道密封,效果会更好.

只要长时间是轻微的漏水问题不大,我现在就怕寿命短,经常更换油封也是个头痛的事

楼主:
轴的转速不大,每分钟7转左右

网友B:
图上的C形密封圈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C形密封圈装反了

这个正反很有讲究吗?我感觉这样水不会和弹簧接触,这样弹簧寿命更长。请指点

网友(点评):
用无弹簧聚酯油封,反过来装。

网友:
C形密封圈装配是有方向的,C形缺口必须向有压力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正反很有讲究吗?我感觉这样水不会和弹簧接触,这样弹簧寿命更长。请指点

无弹簧聚酯油封比带弹簧的好吗,我这个是水是弱碱性的,这种油封是否适用。

楼主:
我现在还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拆装最好方便,

有人是否用过这种油封,是否好用。拆装是否方便

网友C:
拆装还行,但油封去封水肯定漏;粘度不对,磨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装还行,但油封去封水肯定漏;粘度不对,磨损快。

封水用什么结构好,机械密封结构相对复杂,对安装精度有一定要求,所以没考虑,盘根密封什么的结构太庞大,用它来密封水也不怎么好使。

网友:
用   泛塞封

网友:
油封装反了,我记得有金属件被橡胶全覆盖的油封不怕腐蚀,橡胶选aflas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有刮尘的密封件最好,可将水,灰尘拒之门外,不是100%,是否要多道密封,效果会更好.

怎么个带有刮尘的密封件?楼上找个图片出来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