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和线割价钱差多少?

楼主(2015-08-27):
4MM厚80*80的板子,割个外形几个孔,140PCS,激光割价格跟线割价格会差多少?
有师傅知道吗?

网友:
单加工费10倍都不止

网友:
激光切报价是根据切割长度与板厚计算的,不同厚度的板子每米的单价都不一样,工件越厚单价越高。
如果工件上有小孔,一般就是直接按照一个孔几块钱计算,就是按孔的个数(因为按照切割长度不合算)。

网友:
线切割的报价是按切割面积计算(其实跟激光切一样,只不过激光切按照厚度把单价分开了),干过机加工的都知道线切割啥效率,我们这里线切割的报价按照  0.005元/平方毫米   。
你批量这么大,精度要求不高建议去激光切。

网友:
找激光切割

网友A:
线割也可以几张板堆一起割的,一般的私人线割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割也可以几张板堆一起割的,一般的私人线割便宜很多。

激光的话  一般只会是整板  你还要多割个80*80的外形。你自己去问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割也可以几张板堆一起割的,一般的私人线割便宜很多。

130张板不多啊,激光你问问肯定贵。精度不高还可以走水刀。

楼主:
精度要求0.02,激光割估计达不到要求啊,厂商反应说只能达到+0.1/-0.1。
蛋疼

网友(点评):
只能去线切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0.02,激光割估计达不到要求啊,厂商反应说只能达到+0.1/-0.1。
蛋疼

线割慢慢割吧

网友(2019-09-04):
线切割精度差不多吧,就是光洁度差点,慢丝割成本太高了,线切割一件要140太黑了

网友:
激光切割割外形1.6元,孔0.5元/个,含税
线切割割外形5.12元,孔看直径,含税

网友:
精度0.02就别上激光了,肯定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