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线体的电机计算,请教

楼主(2015-08-27):
倍速链的线体工装板的速度一般为小滚子速度的2.5或是3倍,,,可是这个驱动电机的扭矩该怎么算呢?齿轮齿条会算,可是倍速链怎么算呢?按照以下工况我该怎么选?两条线体16个工位、一个工位的重量分别为60kg和100kg,选用2.5倍的倍速链。速度为15m/min这个电机的扭矩改如何确定呢?

网友A:
http://cn.misumi-ec.com/pdf/fa/2010/p2669.pdf
可以直接弄个EXCEL表 我有 不方便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n.misumi-ec.com/pdf/fa/2010/p2669.pdf
可以直接弄个EXCEL表 我有 不方便传。

前辈,我现在是不清楚倍速链流水线折算到电机端所提供的转矩该有多大?因为倍速链的缘故我不太清楚转矩该怎么换算?

网友(点评):
样本给出拉力计算公式啊 转矩不会 我是很难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n.misumi-ec.com/pdf/fa/2010/p2669.pdf
可以直接弄个EXCEL表 我有 不方便传。

哦,张力就是提供给倍速链的拉力吧?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n.misumi-ec.com/pdf/fa/2010/p2669.pdf
可以直接弄个EXCEL表 我有 不方便传。

前辈如果我控制所有工位都同一时间停止,那暂停的时候公式里面的传送部质量HW就应该为o了吧,可是当我所有工位一起运动的时候滞留部的质量AW应该为0了吧,那这个张力的计算公式应该按照全停和全部运动算,得到两个拉力值,然后取最大的,,再按照这个拉力和主动轮的直径算转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n.misumi-ec.com/pdf/fa/2010/p2669.pdf
可以直接弄个EXCEL表 我有 不方便传。

前辈米思米的公式里面是不是少了一个括号?麻烦前辈帮忙确认一下哦

倍速链计算

倍速链计算

网友(2016-08-02):
引用 网友A:
http://cn.misumi-ec.com/pdf/fa/2010/p2669.pdf
可以直接弄个EXCEL表 我有 不方便传。

前辈能把你那倍速链线体电机计算表格发我一下吗?  谢谢了  我邮箱 30546551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