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床车的外圆呈现0.2的椭圆现象,请教

楼主(2015-08-27):
今天我的车床车的外圆呈现0.2的椭圆现象,用朋友帮忙解决一下吗、同老板说了,老板让多车两刀,但是没用的,冷拉材料,14大的,车到8大

网友:
不知道你最后一刀余量多少

网友:
是否是车床主轴有问题?还是跟刀架有松动?我是外行哈。见笑了。

网友A:
主轴换轴承

网友:
让刀产生的,看是切削力过大造成?还是?

网友:
长度有多长,检查下主轴的跳动,没有哪个主轴会跳到0.2的,有的话就干部成活。太长了加顶尖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换轴承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调整主轴的轴向和径向间隙!!!!!!!

网友:
棒料还真没听过能椭圆0.2......

网友(2015-09-26):
应该和夹紧力有关

网友:
刀具中心对不

网友:
棒料的话,0.2的椭圆难以想象,真想要做出0.2椭圆还不知道怎么做呢

网友:
换主轴轴承

网友:
中心,刀具磨损,夹头压力小了

网友(2015-11-24):
这个问题多方面因素的,

网友:
应该是主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