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钢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5-08-27):
未热处理的45钢和调制处理到hrc24~26的45钢在力学性能上差多少,其他方面有差别吗?

网友:
45钢供货状态有退火状态和调质状态,你可以合同约定,

网友:
我刚入门哈,你说的调质处理是淬火后回火还是正火?调质后主要是便于加工,改善切削性能。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点评):
正火能叫调制?另外如果调制改善切削性,那正火干什么用的?

网友:
好久没搞钢铁了,设备大多是用铝。印象45钢调质后内韧外硬,改变切削性能,便于加工。但硬度一般。

网友:
调质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为了提高钢材的综合力学性能。' S! N- A' O0 e
说是为了改变切削性能便于加工的人我敢说基本没做过调质钢材。普通碳钢和调质碳钢一切削便知哪个更好加工,刀具磨损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