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簧在振动试验中经常断,求助

楼主(2015-08-27):
弹簧常用没出过问题,但是现在遇到问题了,半圆钩拉簧,平时状态处于拉伸状态中,拉伸极限140,实际使用拉伸85,需要其工作是将零件拉下,也就是拉伸长度85变为60自由状态。。。结果是拉簧在振动试验中经常断,有人说拉簧不能长时间处于拉伸状态,否则会断掉。。。查资料没这方面内容,都是寿命之类的,有高手能回答我这使用方法对吗?

网友:
拉簧在振动试验中经常断,
然后具体是
断在哪些个部位?
多少次后出现断裂?
线径与弹簧径?
。。。  又是悬线把脉的一个例子

网友(点评):
不会是拉环折弯部位吧??

网友(点评):
谁晓得呀! 这部位的应力最大,俺估计也是在这儿。

网友(点评):
呵呵……一拍即可!

网友A:
如果是挂钩断的话。用这玩意试试。米思米上有现成的。

网友:
工作频率多少?丝径外径圈数多少?断裂的时候循环了多少次?另外有没有图片?

全变形60%一般来说不算大,但是还是得看你用的弹簧其他状态怎么样。

既然有大侠已经指出了半圆勾部可能会断,能不能出一张勾部特写的照片。

楼主:
我这弹簧工作是就收缩一下。。。这是在做环境试验(功能振动)时断的,就是弹簧在拉伸状态,无运动。。。这种半圆钩弹簧都是从折弯地方断的,平时静止挂装着长度为81,需要工作时由81mm变为58mm,材质1Cr18Ni9,标准LD41。

楼主:
权限不够,无法给各位专家发站内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挂钩断的话。用这玩意试试。米思米上有现成的。

没看出您这挂钩板有什么特殊的啊?不是把挂钩磨断的,是折弯部分断的,半圆钩弹簧基本都是折弯地方断把,这地方应力集中最厉害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不需要挂钩的,也不存在折弯。直接把弹簧卷套两较圈在4楼图上的挂片上。具体用法请参考米思米样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出您这挂钩板有什么特殊的啊?不是把挂钩磨断的,是折弯部分断的,半圆钩弹簧基本都是折弯地方断把, ...

用法如图

网友B:
折弯断是折刀问题,其实你可以改圆环压中心结构啊。

这种钩折部内圈一般有很深的牙痕,外圈有一点凹陷的,都是在这里断。外面看不出来,里面实际上已经断了。要是圆环压中心太长了,你跟人家说你这个钩不严格要求半圆钩,掀起来能挂就可以,让钩折起来的地方过度再平顺点。

网友(点评):
看到那张弹簧图纸时头皮就麻了。又是个 “狗吃屎”的杰作。

网友(点评):
折弯内角标示采注解式,这样不易明显示出可能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断是折刀问题,其实你可以改圆环压中心结构啊。

这种钩折部内圈一般有很深的牙痕,外圈有一点凹陷的 ...

以前做的R角小,在1.2左右,内侧有压痕,并且有折弯的料堆积。。。现在要求R角不小于2.8,加工起来难度大,但是没有压痕了。。。可是振动试验还是断,这弹簧是按照航标设计的,有人说是拉簧不能一直处于拉伸状态,但是有人说这样用没问题,是加工原因导致的,因此就不知道到底故障是什么造成的了。。。现在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断是折刀问题,其实你可以改圆环压中心结构啊。

这种钩折部内圈一般有很深的牙痕,外圈有一点凹陷的 ...

还真要求半圆钩,要求受力在轴线上。。。。。

是加工导致的断裂还是拉簧就不能一直处于大长度拉伸状态这样使用?

网友:
有几个问题

航空弹簧标准有蛮多是借鉴那个最老的“GB-1239.X”,而这个标准跟MIL,日标乃至法国标准都有一定的借鉴关系。还真没注意到有说弹簧不让长时间挂着用的。

想分清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还用304h,让厂家手工给你掀勾来用着试试看,别嫌丑,能用就是工艺方面还需要改进。

对了,这簧你问问厂家热处理是什么工艺。

网友(点评):
版主可以查查材料“松弛”,998老师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