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高速端面外圆磨床成型磨改造

楼主(2015-08-27):
公司磨削如下图所示零件为瓶颈工序(依次磨削Φ28、Φ35、Φ42三个外圆和两个端面),机动时间为360,为提高生产效率,决定改用成型磨磨削。

第一步:设计成型砂轮,成型砂轮由圣戈班来制作,图纸如下:

第二步:成型砂轮终于到货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成型砂轮休整程序了,中间出了点小问题(程序调试了好几天,终于把砂轮休整完成了)贴小部分程序代码(西门子810D系统)如下:
R50=R70+42
R52=R50-35
R51=R50-28
R60=R71-98
R61=R71-80.7
R62=R71-28.5
TRAANG
……
……
……
……
M17
==eof==

第三步终于可以加工了,开始轴向A尺寸和B尺寸不稳定,经分析是轴向量仪侧头有点小问题,取下来普车上用锉刀休整下,重新装上后,轴向尺寸也稳定了,试加工30件,经检测后全部合格,磁粉探伤后也无裂纹等,工艺改善完美成功,改善后的机动时间为150秒左右。
设备的单班产能从改善前的:251*8*3600*0.8/360=16064件提高到251*8*3600*0.8/150提升到38553件。过程能力图如下:

提供两本西门子的编程手册下载见附件基础版本太大就分卷压缩:

下次为大家带来由磨削改车削的工艺改善。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好资料啊。占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好资料啊。占个位置。

如果还需要其他资料,联系我

网友B:
余量多少?精度要求高不高?其实砂轮可以自己修,定制的成本是否更高?

网友C:
有个问题,工件几个直径不同,那磨削量也不同,修整一次砂轮能磨多少尺寸达标的数量?
以前在一汽车零件厂看到数控磨磨多台阶零件,就是直接Z轴不动,X轴一次磨到底,然后再磨其他尺寸。很好奇他们砂轮怎么保证平整,也没看到经常修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工件几个直径不同,那磨削量也不同,修整一次砂轮能磨多少尺寸达标的数量?
以前在一汽车零件厂 ...

这对数控磨床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而且做什么总有个调试期,能磨多少试下就知道了,如精度不高修砂轮次数可减少,精度高的,精磨前留点余量磨前精修次砂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余量多少?精度要求高不高?其实砂轮可以自己修,定制的成本是否更高?

径向公差0.01左右,余量0.3mm

网友D:
按光洁度的要求,用60到80粒的砂轮
端面定位节拍6到8秒。
空程,辅助时间6到8秒
切削时间40到50秒
怎么算也不会超过70秒
人工上下料10秒
怎么会花150秒?
这还是保守的做法。
砂轮修整速度120到180之间

网友(点评):
现在的国产CBN设备,切35丝左右的凸轮轴主轴径,每刀在13秒以内,快的可以到9秒。有种说法,北二的床子效率提不上去,不知道楼主是否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光洁度的要求,用60到80粒的砂轮
端面定位节拍6到8秒。
空程,辅助时间6到8秒

做工艺验证的时候比较保所,最终加工时间会降至90秒左右,北二的床子效率确实很难提上去,要他们改成型磨一点都不情愿,只想我们买设备。

网友(点评):
如果效率提了,会出现锥度不稳,同时伴随非量控级尺寸不稳,恐怕北二都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网友(点评):
如果本来就是斜切的设备,没什么地方可改的。直切改斜切,要看具体是什么型号,有些好改,有些要大动。

网友(点评):
是和丰田工机合资的机型,是北二最好的机型。他们后来出过1620H机型,横进是线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工艺验证的时候比较保所,最终加工时间会降至90秒左右,北二的床子效率确实很难提上去,要他们改成型磨 ...

北二的这个外圆磨床据说是用的日本70年代的技术。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工艺验证的时候比较保所,最终加工时间会降至90秒左右,北二的床子效率确实很难提上去,要他们改成型磨 ...

因为设备本身就是斜切的,改动比较小,改之前主要有几点担忧就是:砂轮的重量有点超重,静压轴承能否形成油膜,(设备使用说明书上面写最大砂轮厚度是80,实际有95个厚,还有就是冷却泵的流量是否足够,基本上烧伤和裂纹都是出现在端面的位置。

网友(点评):
担心超重,可以用内凹砂轮。那点小端面不应该烧伤,如果有,是不正常的。比这大的端面,外径比较小,15左右。修一次砂轮,可以切80件,余量30丝,节拍28秒。成型,有外圆,锥面,端面,圆弧。

网友(点评):
对,最佳的参数要大量的实验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设备本身就是斜切的,改动比较小,改之前主要有几点担忧就是:砂轮的重量有点超重,静压轴承能否形成 ...

80件不少了呀,还要去摸下最适合的工艺参数,把机床的潜力发挥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设备本身就是斜切的,改动比较小,改之前主要有几点担忧就是:砂轮的重量有点超重,静压轴承能否形成 ...

螺旋线大侠应该对磨床有很深的研究吧

网友(点评):
略懂,略懂。你们最牛的磨床是谁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螺旋线大侠应该对磨床有很深的研究吧

德国布德鲁斯的CNC335、CNC235不过都是非标设备

网友(点评):
在爱信见过这家的内圆磨,花岗研床身,还不象是人造的,象是天然拼接的。西门子的直线电机,那么早就用直线电机。正好调线,搬了设备没打水平,结果,导致撞机。

网友:
我公司就是一次性磨4段
公差都是在0.013
其他的不都是很重要,最关健的是金钢笔,否则修一次砂轮就会出现,一段合格,一段不合格,还有锥度现像

网友(点评):
你这个产品听上去象变速箱里的零件,现在装150砂轮的成型磨很常见了,最关键的还是机床本身的刚性,稳定性。

网友(点评):
知道了,你家有柱塞套类的产品。以前说过的那台改造的磨床,多半是无锡马总给你们改的吧,他喜欢用激光做端面定位,是激光,不是红外线。

网友:
我公司就是一次性磨4段
公差都是在0.013
其他的不都是很重要,最关健的是金钢笔,否则修一次砂轮就会出现 ...

那是金刚笔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LZ什么时候能上改造的方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金刚笔买到假货了吧

兄弟,你知道一个好点金钢笔得要多少钱么,5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光洁度的要求,用60到80粒的砂轮
端面定位节拍6到8秒。
空程,辅助时间6到8秒

螺旋线大侠,有没有比较好的金刚石成型刀刀具厂家推荐(修整成型砂轮用),谢谢。

网友(2016-01-02):
引用 楼主:
螺旋线大侠,有没有比较好的金刚石成型刀刀具厂家推荐(修整成型砂轮用),谢谢。

我们单位用的成型刀一直用雁塔,他们家的金刚石还可以吧

网友(2018-12-23):
我没接触过磨床,好多都看不懂

网友(2023-05-29):
大神现在还在机床行业吗?佩服,现在外圆磨很多厂家动不动就双V,搞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国布德鲁斯的CNC335、CNC235不过都是非标设备

矿物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