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柯玛的卧加怎么样,这个牌子机床哪位社友了解

楼主(2015-08-27):
柯玛机床 看上去不错,  暖机时的进给速度可以达到80000,  转速最高25000.
移动速度好快,床身都跟着晃动。。。 那个放工件的回转工作台,  看上去不到0.5秒 就能旋转180度,好快。   甚至只有0.2  或是0.3秒 一咋眼睛完事了
咱们国内 有这么快的机床嘛???

网友:
这个点适合做梦了。

网友(点评):
突然想起来了,不说睡不着觉,做不了梦。

网友:
COMAU不是意呆利的么?不懂,凑个热闹

网友(点评):
哈哈啊,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意大利的,网上有说法国的,到底是哪里的呢? 先不管哪里的了,不过看样子很好。

网友:
Comau的加工中心采用直线电机驱动的,响应速度快,电主轴转速高,加工效率很高的,在汽车发动机行业用的很多。

转速25000rpm,那是理论最高转速,在这个转速下工作轴承负荷过高,对机床振动、精度、寿命不利,通常工作在18000rpm左右。

网友(点评):
在变速器 行业 也很多,,哈啊

网友:
我就是汽车行业的,速度快是最大优点···  但是刀库刀位少,调试操作太不方便·· 另外精度保持性不好,比GROB的卧加差远了····

网友(2015-10-06):
该机床稳定性不错, 国内二线合资汽车公司很多在用 ,长安福特、长安汽车、海马、奇瑞、神龙、上海大众也有一部分、长城汽车等、结构紧凑故障率低

网友(2016-06-09):
哈哈,柯马意大利的,收购了法国一家,所以还有法国柯马,比不上德国HELLER,GROB,用的直线电机,适合高速轻切削,一般用在铝件,完全不适合铸铁,焊接床身,精度稳定性不好,设计的细节没有德国床子好,上海通用用过一批,不理想,把它封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