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钢说的都是钢板吗?

楼主(2015-08-28):
冷轧钢有没有不是钢板的?

网友A:
冷轧钢不只是有板类还有冷轧钢筋、圆钢等,这些很容易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轧钢不只是有板类还有冷轧钢筋、圆钢等,这些很容易查到的。

需要成形的工件可以使冷轧钢吗

网友(点评):
可以,电控柜行业钣金用的都是冷轧板,下差小,也比热轧表面平整度好。虽然成型性能没热轧好,但正常的成型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太笼统了吧,原谅我搞不明白。

网友B:
冷轧圆钢,方钢,六角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轧圆钢,方钢,六角钢。

不规则实体的不行吧

网友(点评):
还有8边形的。

网友:
这个好像属于加工工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