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轴套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8-28):
各位大神们!昨天领导给了我一个新名词“涨轴套”,请教一下什么是涨轴套,有图片和标准最好!!!着急用!!!!!!!1

网友A:
就是用来锁紧轴和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来锁紧轴和孔,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eck this out

这个看着不是我要用的那种,楼上的才是我要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来锁紧轴和孔,

靠机械锁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靠机械锁紧?

是的,调节螺丝,里面有锥度的,就像斜锲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调节螺丝,里面有锥度的,就像斜锲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机械锁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那个

2楼那个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来锁紧轴和孔,

请问这个是怎么锁紧轴的?没看懂

网友:
就是涨套,楼主别想多了,或者是否是想出领导洋相啊?做领导的好些都不一定比你水平高的,机遇不同,很正常。

网友E:
是涨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涨套吧?

最后找到了,胀紧套

网友:
你字写错了,胀紧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