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阅的装配体中打开零件为只读的怎么办?

楼主(2015-08-28):
装配体很大,用审阅模式打开的,想修改某个零件,然后直接在装配体中把它打开,打开后是只读的,怎样不让他只读啊,同事的都不是。

网友:
不用审阅模式,用SW直接打开。

网友(2018-08-09):
重新保存这个零件(改一个新的名字),删除只读零件,再装配,就可以了。- }. u# a' `7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