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是否可以封水?用什么可以封水?

楼主(2015-08-28):
我看了油封的原理:
  1. 自由状态下,油封唇口内径比轴颈小,具有一定的过盈量。
  2. 安装后,油封刃口的过盈压力和自紧弹簧的收缩力应对旋转轴产生一定的径向压力。
  3. 工作时,油封唇口在径向压力的作用下,形成0.25~0.5mm 宽的密封接触环带,在润滑油压力的作用下,油液渗入油封刃口与转轴之间形成极薄的一层油膜,油膜受油液表面张力的作用,在转轴和油封刃刀口外沿形成一个“新月”面,防止油液外溢,起到密封作用。

现在再想想我昨天做的用油封来封水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看来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由于之前看到老外的设备上用盘根密封也就是填料密封但是我感觉效果也是不很理想,老是有水从轴径处往下滴水。效果最好当然是机械密封,但是结构比较庞大,现在有很多根轴要密封感觉比较麻烦。有高人能指点一下,用什么密封用在我这种情况比较合适。

网友A:
油封肯定可以封水,现在有很多觉比较麻烦的是具体能封多久时间。

盘根密封肯定也会有泄漏,机封一样有泄漏,只是量大与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肯定可以封水,现在有很多觉比较麻烦的是具体能封多久时间。

盘根密封肯定也会有泄漏,机封一样有泄 ...

你对泛塞封了解吗,它用在我这种场合比油封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你也说了油封封油时会形成油膜,封水则不然,那样的话油封磨损会很严重,那样就起不到作用了,你可以看看SIMRIT和PAKER的样本,他们有专门的水封,耐压能到20+MPa,我们以前常用simrit的,还不错

网友:
用有自润滑作用材质的油封估计会好一些,如聚四氟乙烯的

网友:
填料密封。

网友:
唇形圈装的反正还是有讲究滴。泄漏侧水压低,封闭侧水压高。开口应该朝向高压侧,以保证唇口能张开抱紧轴,还可以补充唇口磨损量。另外,轴的粗糙度要保证。我也觉得这场合,还是应该换专门的旋转水封试试。

网友B:
用小水封试试,是种很小的机械密封,最多渗漏肯定不会滴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水封试试,是种很小的机械密封,最多渗漏肯定不会滴漏

有型号吗?我可以查查看

网友(2018-07-19):
对水来说,这种密封,如果低转速 应该可以。肯定磨损会很快的。

网友(2019-03-11):
没有封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