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箱体设计求助

楼主(2015-08-28):
各位大侠,想设计一个密闭的不锈钢箱体,大体结构如图,不知道采用什么加工形式,是用一片一片的金属薄板焊接还是采用其他什么加工形式?这个密闭箱体主要是从那个大圆孔进液体,从上平面出液体。
  欢迎各位大侠给些指导呀,不胜感谢

补充内容 (2015-8-28 15:39):
之前问的太模糊了,11#做了图示补充,多谢各位大侠热心帮助了^_^

网友A:
折弯再焊接不行吗?

网友B:
折弯成U型焊接,想减少焊缝可分别用2张板折弯成2个U型焊接。

网友C:
折弯的话,尺寸太大不行, 厚度太厚也不行。 一般折弯机厚度只要大于4个毫米的钣金就不好折了。焊接的话,因为液体需要满焊,钣金有一定变形。

网友D:
楼主的问题糊里糊涂。
这个接构件的尺寸多少?
把上表面喷液面看作是工作面的话,支承面是哪个面?
受压否?
支承面和喷水面平面度要求怎样?
喷水孔有多少?怎样排列?
条件不同,制作方法自然不一样。

网友E:
你这玩意儿,算过水压对结构的影响么?
中间不放加强拉板或拉杆,水压上去就发生问题了。
按水压计算液体对平面的整体受力。那个力会吓爬你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再焊接不行吗?

这个方案也在考虑哈,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成U型焊接,想减少焊缝可分别用2张板折弯成2个U型焊接。

谢大侠指点、第一次做这个没什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弯的话,尺寸太大不行, 厚度太厚也不行。 一般折弯机厚度只要大于4个毫米的钣金就不好折了。焊接的话,因 ...

涨知识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糊里糊涂。
这个接构件的尺寸多少?
把上表面喷液面看作是工作面的话,支承面是哪个面?

大侠批评的是,之前问的匆忙太笼统了;
图示里面进行了尺寸功能的简单描述,首次做这个功能件,没啥经验;
箱体除了进水压力之外(自来水导入或者增压泵加压),就是上平面四周边框部分受均匀的静载荷,重量2KG左右,
目前想通过折弯的方式来制作,材料就是304了,厚度想尽量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玩意儿,算过水压对结构的影响么?
中间不放加强拉板或拉杆,水压上去就发生问题了。
按水压计算液体 ...

流体的这个方面没具体考虑过呀,目前主要是考虑用家用自来水从侧面进入,不知道怎么样,尺寸方面在11#做了补充,多谢大侠提点

网友:
手工焊不行的,虽然不知道水压多少,但是满焊的工作量太大且变形受不了,找家有激光焊接的吧,焊缝又漂亮又密封性好,给个外形轮廓图就行了,激光焊接的画弧满焊搭边有特殊要求,让厂家自己设计。自己算好压强啊,板材厚度得你自己选

网友(2015-10-31):
引用 楼主:
大侠批评的是,之前问的匆忙太笼统了;
图示里面进行了尺寸功能的简单描述,首次做这个功能件,没啥经验 ...

1.5厚不锈钢,1盒子+1平板+2中部加强筋+4焊接加强筋(开焊接工艺孔)  氩弧焊拉满焊  打磨   拉丝或抛光  完工

网友:
折弯  和焊接,考虑分开

网友(2015-12-08):
涨知识了,多谢

网友:
钣金折弯机折成U形,再焊接

网友:
是不是需要增加焊接工艺孔,要不怎么保证密封

网友:
同意6楼的,应该要考虑下板厚,支撑等问题,如果尺寸太大,想要不变形中间部分可能要加支撑

网友(2016-01-08):
涨知识了

网友:
钣金折弯 氩弧焊 拉丝

网友(2016-03-20):
实厚1.0的薄板折弯、满焊就可以了,中间加个加强筋保险一点。

网友:
五个面折弯后焊接,走后一块平板焊接上去,麻醉后打孔

网友: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张张知识

网友:
图画的真好.

网友(2016-08-17):
不太懂! 4mm以上的怎么就不好折弯啦?焊接变形的,主要看材料,焊接过程也可以控制变形量。赞成折成U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