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垫圈有哪些用途?请教

楼主(2015-08-28):
今天看到一个设备上有一个调整行程的机构上面有一个波形垫圈,但是自己设计的时候没有用过,所以请教大家,请问波形垫圈都有那些用途呢?

网友:
我们这边主要是给轴承防振动用,需要调节波形垫片压缩量。

网友:
波形垫圈有两种,一种是扁线的,一种是圆线的。扁线波圈用的比较普遍,圆线与扁线相比,相同规格力值比扁线大3倍。
用途最多的地方是做轴承预紧,调节间隙。
一些其它的用途:表面密封,离合器驱动装置,卡口电缆连接器,多齿锯片铣刀,滑动离合器。

网友:
你看的什么机,听起来像是我设计的那台机

网友:
小电机的端盖里面有个,用于轴承预紧,
轴承样本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