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样条曲线,哪个命令可以生产这样光滑的曲线

楼主(2015-08-28):
有没有人inventor里面那个命令可以生产光滑的样条曲线

网友A:
首先,Inventor并无“命令”这种东西,而您说的“光滑”的样条线我没明白,您可能做出“不光滑”的样条线吗?
其次,您截图中所圈出的三条线,其实是显示处理的效果,您得从几何结构的角度(而非显示效果)来说明您到底要什么才好。

网友B:
设置一下显示,切边不显示就ok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Inventor并无“命令”这种东西,而您说的“光滑”的样条线我没明白,您可能做出“不光滑”的样条线吗 ...

你好 我需要滚子在这个槽里面做相切配合,现在是三个面,做不了,光滑的样条曲线会生成一个面,可以做配合。
SW里面有个命令是套合样条曲线,不知道inventor有哪个功能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显示,切边不显示就ok拉

你好 我需要滚子在这个槽里面做相切配合,现在是三个面,做不了,光滑的样条曲线会生成一个面,可以做配合。
SW里面有个命令是套合样条曲线,不知道inventor有哪个功能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需要滚子在这个槽里面做相切配合,现在是三个面,做不了,光滑的样条曲线会生成一个面,可以做配合 ...

肯定有哈,但是我没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C:
特意看了一下复合样条曲线的教程,这个功能inventor里面貌似没有。但是建模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在视觉上多了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意看了一下复合样条曲线的教程,这个功能inventor里面貌似没有。但是建模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在视觉 ...

相切配合做不了了啊 还是有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切配合做不了了啊 还是有其他什么办法?

您这弯子绕的可够大的了...
Inventor实现这个要求并不复杂,因为这属于二维的装配关系,当然也不需要用样条线。
看看下面的资料和样例,您就明白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5-10):
Inventor 默认就没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最令人满意的是解决方案在CATIA中。

网友(点评):
新注册个号就为扯个JB淡吗

网友:
没这个功能?【您说的是那个功能呀?是“光滑的曲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需要滚子在这个槽里面做相切配合,现在是三个面,做不了,光滑的样条曲线会生成一个面,可以做配 ...

别带着其他软件的习惯去学习另一个软件!这样只会让你多很多烦恼!
另外你这槽,外侧的圆角不应该与内侧的圆角同心?怎么避免滚在在槽内滚动过圆角时候产生的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学习了,谢谢!

网友D(2018-01-15):
引用 网友A:
您这弯子绕的可够大的了...
Inventor实现这个要求并不复杂,因为这属于二维的装配关系,当然也不需要用 ...

陈老师,这份资料哪里有?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陈老师,这份资料哪里有?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可以给我一份吗?

http://www.digitalmechanical.com.cn/web/KnowledgeUnit/Category/all/7e0268be912a40709ed6952698e55130/dzts/28b038c3fe544e708a4bdbd3dcf2a7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digitalmechanical.com.cn/web/KnowledgeUnit/Category/all/7e0268be912a40709ed6952698e5513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