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与平面度的控制关系,请教

楼主(2015-08-28):
我们平时测某个面相对于另外一个面或线的平行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平行度就已经包含了平面度?   意思就是平行度公差总是要大于平面度公差? 因为平行度是位置公差,而平面度是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就包含了形状公差?  好难理解啊,我看的一本书,书上貌似是这么说的。。。不是很懂啊,

网友A:
类似于圆度与圆柱度

网友B:
如果没有黑板,或者当面讲,还真没法讲清楚~~
我的理解是,平面度是一个平面自己的最低点和最高点之差(可想象三坐标采样,取了n个点),形象的说,是由两个互相平行的包络面所包络的;联系到平行度,也是两个包络面之间的距离,但是两个包络面必须要平行于基准(直线或者平面),如果基准和最小包络面的角度不等于0,则必然会使平行度的值大于平面度。简单的说,就是平面度只要求自己本身平(可以是斜的),但是平行度必须是和基准平行的,这里就带入了斜度和本身的平面度。(怎么感觉还事没讲清楚~~)还事看一下形位公差的图示吧,网上搜一下,结合那个去想象

网友(点评):
讲得挺好了。关于二者的关系,有独立原则和相关原则,这个要看书,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具体零件测量时不一定平面度一定比平行度小,但是设计图纸是应该平面度比平行度小。

网友(点评):
经常会碰到到测量时平面度没有平行度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黑板,或者当面讲,还真没法讲清楚~~
我的理解是,平面度是一个平面自己的最低点和最高点之差(可 ...

“如果基准和最小包络面角度不为0” 既然都平行了,那怎么角度不为0,不过看了你的。。。解释,我好想明白了一些,是不是这样的:  平面度只要求自身在两平行平面之间,而平行度则引入了基准,虽然也是在两平行平面之间,但是这两条线必须平行于基准。 感觉我也说不清楚,举个例子吧,对同一要素,如果同时标注平行度和平面度,平行度给0.03  平面度给0.04,根据平行度就已经把这个要素的形状定死了,必须在距离0.03的两平行线之间,所以此时的平面度为0.04,大于0.03就是错误的。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我还看到个东西。,。。对同一要素,平面度的公差值小于平行度和垂直度,平行度我们讨论了,虽然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这个平面度小于垂直度该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你说的完全正确。平行度和垂直度可以理解成是一类的公差,只不过平行度和垂直度两种公差互相垂直,但是代表公差范围的那两个虚拟的平面距离啊含义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圆度与圆柱度

还有个东西,我看到一篇文章,写的 圆柱体零件的形状公差值(轴线直线度除外)应小于其尺寸公差值(一般情况下)    为什么,能不能举个例子。。。太难弄懂了

网友(点评):
夸大说,这个圆柱是椭圆柱,直径有大小,大的200,小的150,形位公差要求60,这个零件合格。如果尺寸公差40,可以知道,不是大的直径超差就是小的直径超差,尺寸不合格。非要这么标应该是无碍的,只是逻辑上不对。

网友C:
平行度与平面度没有任何包容关系

比如两把叠在一起的锯条,对于锯条面来说,虽然平面度无比糟糕,但是平行度很好
再比如随手一刀切下来的蛋糕,端面光滑整体,但是却被你切成了三角形。平面度好,平行度不好

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说得形象。简单易懂,不涉及相关原则,涉及相关原则容易把人搞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行度与平面度没有任何包容关系

比如两把叠在一起的锯条,对于锯条面来说,虽然平面度无比糟糕,但是平 ...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说对于同一要素,标注的平行度和平面度公差,平面度的公差要小平行度公差? 这应该就是他们的关系吧

网友(点评):
细扣要看书。

网友D:
尺寸公差大于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公差大于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

能详细点。。举个例子吗。。真的不是很懂啊

网友:
1.形位公差的基本定义
2.能画出你说的这两个形位公差的公差带
3.知道检验形位公差的方法
在书上找到以上3点就行了

你的提问是书上最基本的定义,书上总结的全面又严谨,为什么不看书呢

网友:
自己对形位公差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基准和最小包络面角度不为0” 既然都平行了,那怎么角度不为0,不过看了你的。。。解释,我好想明白 ...

垂直度也是一个道理,只不过0度改成了90度。
平面度的确应该标的比平行度小才有效,因为平行度(位置公差)包含了平面度(形状公差)。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你有没有帮助,另外,还是建议自己去看一下相关的教科书,都有图示的,有助理解。不管怎么理解,都是自己的,只要能解释的通,就可以 了。

网友:
平行度是位置公差,平面度是形状公差,形状公差要小于位置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黑板,或者当面讲,还真没法讲清楚~~
我的理解是,平面度是一个平面自己的最低点和最高点之差(可 ...

那你们遇到这种平面度没有平行度好的情况的时候,图纸是怎么标注的呢? 是平行度和平面度都有要求?   都有要求还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基准和最小包络面角度不为0” 既然都平行了,那怎么角度不为0,不过看了你的。。。解释,我好想明白 ...

还是不怎么懂,垂直度的公差带方向也是垂直于基准那个面的吧,平行度是平行于基准的,这两个方向都不同,怎么影响彼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说对于同一要素,标注的平行度和平面度公差,平面度的公差要小平行度公差? 这应该就是他 ...

这个应该是作者根据实际应用给出的一些建议。但并不是形位公差里面规定的。
我前面的回复已经说的很明确。这两个要素之间没有任何包容与被包容关系。

网友:
平行度是有基准的。平面度没有参照基准。两者没有关系。

网友(2020-07-25):
对的,平行度包含平面度

网友(2024-03-08):
引用 网友D:
尺寸公差大于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

明白人

网友:
一言以蔽之 位置公差是大于形状公差的

网友:
平行度是针对两条线,平面度是针对两个面

网友:
一个曲面,想和平面平行,可是曲面自己都不平,怎么和平面平行呢? 曲面的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了。
不恰当的说,靠山都是歪的,怎么保证加工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