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2.0 解决天圆地方钣金解决问题

楼主(2015-08-28):
困惑了好久,以前用SW里面的钣金放样可以直接展开,CREO需要用草绘扯裂命令。下面是具体步骤:
1、新建一个PART实体零件,注意是实体零件哦。
2、选择里面的形状下面的混合命令,草绘100X100方形,倒R5的圆角。起始点要设置好。
3、草绘圆形截面,设置偏移截面1,偏距为100,注意这里的截面一定要是用:60X60的方形,然后用倒角命令完成这个天圆截面啊。这个是关键哦。倒角大小设置为:R29(稍微小与方形截面的边哦)。
4、直接鼠标中建就OK了。
5、转换为钣金,使用壳命令,去掉上、下地面就OK了,厚度设置为2.0MM。
6、下面是设置扯裂哦,点击钣金模块里面的:工程----草绘扯裂---进入草绘环境,任意选择一个侧边,注意使用参考命令,选择上面的圆和下面的方行作为参考边线,然后绘制一条直线。注意,直线两个端点一定要与上、下边线重合哦。
7、直接中键。
8、点击展平命令,直接展开就OK了。
各位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吗?

楼主(2015-10-21):
机械设计上经常会用到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