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上的这个是压铆螺柱吗?有谁知道规格?

楼主(2015-08-28):
方管上的这个是压铆螺柱吗?有谁知道规格?

网友:
明显是。规格得亲自动手量。
眼瞅在M12与M16之间。

网友(点评):
好眼力,他管子多大都没说

网友:
没有见过  见过热熔钻

网友:
搞个卡尺自己量一下不就什么数据都有了?

网友:
这个是拉铆螺母,钣金上用得太多了,到处都有。

网友(点评):
应该是压铆吧

网友:
也来目测一个,40x40方管,壁厚2,GB/T17880.3 M6 铆螺母。

网友:
拉铆螺母,又叫抽丝螺母,x宝一搜什么都出来了

网友:
这个是拉铆螺母

网友:
这个是钣金铆件

网友:
之前用过这些,刚用时也感觉很稀奇,竟然可以在钣金上加装螺纹孔,前人的智慧真是无穷呀!

网友:
冷成型的铆螺母 再买个拉铆枪 就可以玩转钣金上的螺纹连接了

网友:
这是拉铆螺母柱,我们公司专业做这个!

网友:
拉铆螺母,在钣金业,比较常见

网友:
不要用卡尺,打个并不多的螺钉拧进去就搞定了。比如看看差不多像M10,那就用M10拧进去。
同意吗?

网友:
不好意思,五笔打错字,找个差不多的螺钉。

网友:
用卡尺量一下吧,然后查一下标准。

网友(2015-10-10):
压铆螺母

网友:
拉铆螺母,底孔尺寸产品说明上有,或者问卖家。

网友(2015-12-08):
拉铆螺母

网友:
拉铆螺母,钣金常用件

网友:
这个是拉铆螺母,图片上看是M6的,材质是不锈钢,要买专用的枪的

网友(2021-05-02):
不锈钢拉铆螺母

网友(2022-02-15):
拉卯螺母

网友:
这是拉铆螺母,管内没法压铆